紧急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9):
晕,你这问题问的。你急也没有用呀。你把能不能用示波器量一量各点的波形,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再提问题呀。如果没有示波器,就单步执行一下程序,用万用表量一下。
另外,驱动MOS管没有必要用运放吧,太浪费了。

楼主:
2# Tinnal 谢谢提醒。我是怕电路有问题,比如哪个上拉下拉电阻什么的应该接而我没有。如果有人帮忙指点下,那就太好了。正在努力检查中

网友A:
你记住,别人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回答你这种大而泛的问题。你不能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现在不行,以后参加工作后也不行。
先查查你的程序跑起来没有了,用IO点个灯什么的。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IO的输出对不对,运放的输出对不对,MOS管的输出对不对。这可能只花你2分钟的时间。但你要别人去看出你的问题,却不仅仅花点2分钟。

网友A:
多动手,这是你成长的必经之路。

网友B:
凡毕业设计贴,大家都是避而远之

网友C:
从测试各点电压开始,只要你弄懂原理就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