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官网下载软件提示如下

楼主(2012-05-20):
About the Download Manager The Download Manager helps ensure that your Xilinx product download is successful. If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is temporarily lost or your computer is restarted, the Download Manager is able to continue the download process where it left off.
You are being presented with a browser security warning regar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this Download Manager. By accepting the Akamai Technologies Inc. security certificate, the Download Manager will install and begin to download the requested file.

网友A:
让你装插件。
但是我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什么问题。
是XILINX的官网?

楼主:
是在官网,请问要装哪个插件?

楼主:
换了一个浏览器搞定

网友A:
:)搞定即可,只能怪浏览器。哈哈

网友A:
不要怪XILINX

网友B:
回复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楼主哪个IE下的?我现在下好多东西都不行,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