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滑动PID,如何用?

楼主(2012-05-20):
(无正文)

网友A:
给出语境和上下文,简称用在不同地方的含义会不同。

楼主:
感谢chunyang老师热心解答,最近在玩两轮自平衡小车,看到有大大用卡尔曼滤波+滑动PID,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解释太清楚,或者小弟比较愚钝,用卡尔曼滤波得出角度和角速度,用角度PD算法控制电机保持小车平衡,根据角度不同,PID参数对应也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让这个PID参数滑动起来

网友A:
这个“滑动”实在不明所以……

网友B:
可能只是一种形象表达而已

网友C:
台湾人自已定义的一种称谓,其实就是一种可变结构的PID控制模式,目的在于使之更强大,更具适应性.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把PID看成分段函数。
且临界切换参数时,采用了平滑的方式进行切换。

网友D:
和滑动滤波器一样,保留最近N次参数,取平均做为输出

楼主:
哈哈,感谢强大的老t叔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大~

网友E(2015-12-15):
很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