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大功率数字直流电流

楼主:
鄙人以前主要从事大功率的模拟电源设计,技术也较成熟。现想设计一款直流数字电流,1500W,0~600VDC。想采用STM32作主环路控制芯片;主要负责AD采样,PID计算,PWM控制。但心里老没底,因为作为的反馈控制芯片,一但异常但可以使输出失调,而造成严重后果,不知道坛子上有没有高手有做过案例,或者类似经验,请多多分享。

网友A(2012-05-20):
很多人用STM32做电机控制,当然也是用PWM输出,所以一般而言没有问题。

网友A:
LZ没做过数字电源,恐怕更多的问题在于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做没问题,主要是看你要求的精度,本人用它做变频电源AC SOURCE,用CPU的ADC来做电压电流反馈PID都没问题,精度基本能达到0.5%

网友C:
楼上高人,有学习资料就好了。

网友B:
不清楚要那部分的学习资料,最好的学习资料就是芯片的DATASHEET,特别是TIMER部分,研究通了,可以做各种PWM。

网友D(2012-06-24):
做个备用支路,当异常时,将灾难控制最小----------只是思路,详细不熟

网友E:
没问题的,我们用STM做变频调速,三个闭环,三个PI调节,一个观测器,一个前馈控制都控制的很好。还有朋友用STM做伺服,都可以的,主要是你的程序中算法处理和控制思想要到位

网友F:
"一旦异常但可以使输出失调,而造成严重后果",
我感觉这一点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最好异常类型做个分析, 好好规划, 通过软件和硬件一起来做好异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