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交流直流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
各位网友好,我有一种特殊的设备,有时需要0~600VDC供电,电流0~3A,有时需要0~900VAC供电电流0~2A,原理见下图。但是由于高压电源,仅用一个继电器来切换肯定是不行的,而且找不这样高压的继电器,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2012-05-20):
两个电源如果是完全隔离的,用两个普通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B:
二楼正解。二个继电器分开用。

楼主:
电压较高,一般继电器恐怕不行

网友C:
用两个继电器也不一定可以,也要看电路设计的结构合理不。倒不是电压太高的问题,而必须考虑继电器故障(触点粘接)时的可靠性。
用两个小型接触器(或两个容量较大的继电器也是可以的),电路结构做成主从式或互锁式,就可以了。一旦某个接触器损坏的话,另一个也不工作。这样,就保证了两路电源互不干涉的安全性。

网友D:
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来切换

网友E:
为什么非得用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