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的控制

楼主(2012-05-20):
求教,请问驱动比例阀电路中,现在项目准备用电池供电,那是不是需要进行DC-DC变换,把电压稳定在24V再供给给比例阀,另外此电源的功率是不是要满足比例阀的功率,或者说是要一个专门的电源供电呢,因为控制系统的供电是5V

网友A:
比例阀一般也有个电压范围

电源的功率肯定  要满足比例阀的功率

楼主:
那是不是要单独弄一个电源呢,采取升降压的开关拓扑,稳定在24V?  但是我已经有PWM驱动了,是不是电压不稳定也可以,因为有反馈电流

网友B(2013-01-07):
英文名称:solenoid valve
定义:用电磁铁操纵阀芯移动的阀。
一般而言,比例阀的控制压力输出有以下三种方式:电压控制压力输出、电流控制压力输出、数值控制压力输出。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e%a7%e5%88%b6/

网友C:
多大的比例阀啊,电池供电能用住吗,实时调整比例阀的开度,消耗功率不会小,如果电池能够实时充电,比例阀功率很小也行。5V转24V,对5V供电驱动功率要求较大,不知您考虑没有。

网友D:
5V 的电源系统, 不能够控制 24V 的阀. 升压是必须的.
升压后的 24V 电源, 功率也需要足够阀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