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请教一个放大器的用法

楼主(2012-05-20):
(无正文)

网友A:
A图有错吧

网友A:
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B:
DC伺服电路,抑制输入的直流分量和运放失调电压。
上面的同相端空了,C2接同相端。
两个电路不同就是一个双电源一个双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分析详细点吗?

楼主:
4楼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 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个积分器。对直流可以认为开环放大很多倍,
对交流信号相当于跟随器无增益。
这两个电路接法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是TI文档中的,OPA380的内部结构差不多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这个看着舒服多了。是个运放失调补偿电路。

网友C:
初次看到高速精密I-V运放的内部补偿结构。
关注中。

网友D:
想不通,单电源没有正向偏压,大哥,你的IC属于顶级作品吖。

网友E:
补偿输入偏置电流的吧,R1应该也是1M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注意光敏二极管电流的流向。

网友C:
电路试分析:
第二个运放做成"I"环节, 通过第一运放虚短来跟踪消失第一个运放的失调.

网友C:
因为有"I"的存在, 第一个运放的失调可以达到很小, 而且还消除时漂+温酒的影响.

网友F:
学习学习  求高手详解啊~!

楼主:
高手没详细解释。

网友G:
确定的部分
9L图:运放2是当比较器用,1M+67pF是抑制高频振荡,100K+75pF是RC低通,都是抑制高频部分的。

不太确定的,待高手详解
直流部分,当Pin2信号比Pin3低时,运放2输出为正;运放1放大偏差,Rf反馈抑制偏差;
那么,两级运放的开环增益是级联相乘的,对输入偏差比1级运放更敏感,所以V_offset会小很多。

网友C:
高手没详细解释

高手在哪里啊? 寻找高手.

网友G:
拿lm358搭了个类似电路,V_offset反而变大了,第二点分析有问题。
待高手

网友C:
那画出来的只是功能示意,芯片里面到底是什么由设计者来回答吧。

网友C:
23L你要照猫画虎,那结果就像那样了。

网友G:
照猫画虎,原理性的东西一般不会错的;结果反了,说明我前面的分析方向不对。
有些芯片设计是来自于经典的分立电路,如三运放、二运放 -> 仪放。

网友C:
不是啦,没有你想得这么简单。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第二个运放是个积分环节,用于累积失调电压,然后通过反馈来控制第一运放的失调电压在一定范围内。
至于第一和第二运放怎样衔接,那是芯片厂商的吃饭家伙,不是想当然搭个电路,想想就能达到的。要不随便哪个厂家都能生产同样的芯片了。

:time: 俺也等有高人给LX一个满意的答复,俺也好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G:
咱还是等高手赐教吧:)

网友C:
呼喊高手大驾光临.;P

网友H:
仿真了一下9楼的电路,运放的模型用的OPA128(超低偏置电流),个人觉得这种电路结构对减小Vos的作用并不明显,它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抑制Vos随时间、温度以及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恭喜LS,有点眉目了。

网友I:
对于该电路接法,首先想到的是电压失调补偿,那么下面分析一下能否实现电压失调补偿的作用:
A2是作为零点校正电路,目的是将V-和地之间的不相等校正过来,而方法是通过V2输出作为控制电压。关键就在于V2能否有效的将V-进一步减小,只要能减少V-那么A2的校正工作就完成了。但是V-减小以后,V1有没有降低到零点,就决定了该电路是否具有通过校正使V1接近零点的作用。看如下:
V-若不加校正时,V+为零时,V-=V1/A1,此时若A2灵敏度够高,就能检测到V-高于零点,从而在V2产生控制电压,设法把V-校正到零。这对于V2来说是能作到的,V2的输入一方面可以使V1变小,另一方面V2可以使V-跟随V2变化,V-—V+始终等于V1/A。也就是说V2下降的时候V-自然下降。那么V2下降V1/A1幅度的时候,V-已经从V1/A1降到0了,这时候你会说V2下降了V1也变化了啊,V-—V+的值已经变化了啊。但是V2变化多少,V1变化多少,而V2变化了原来V1/A1那么大的幅度,V1也变化原V1/A1这么大的幅度。那在A1的输入端V-—V+变化的幅度只有V1/A1A1。也就是说V2下降给V-造成的影响,远大于V1下降给V-造成的影响。而且V-因V2的原因降低到0时,V1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仅变化了原V1/A1。
说明A2确实不是作零点校正使用的。它已经完成了校正,但是校正后的V1并无多大变化。
那么A2是什么作用呢?
首先假设这两个运放都已经用其他方法完成了零点校正,假如没有,那实在是没法用。接下来:
从下式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相当于级联放大器,开环增益提高了,好处是V1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很多位,均不受A1,A2变化带来的影响。
但为何不采用简单的级联放大器呢?可能和稳定防止振荡有关系。也就是说,把A2换成1-A2可能可以避免一些极点。只是猜测。实际上要通过计算才能知道该结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