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这两种AD采样控制器描述

楼主(2012-05-20):
(无正文)

网友A:
1个是普通控制的采样,一个状态机控制。
没有什么优缺点吧。

如果应要加,可能第一种耗费的资源会少点。第二种方法,代码容易懂一点。

网友B:
LZ,我现在在用你的第一个程序做数据采集,请问在第一个程序是直接接在A/D上还是只有控制线接在A/D上,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AD采样控制器逻辑图

AD采样控制器逻辑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引用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