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有谁知道的

楼主(2012-05-20):
单片机这样直接驱动继电器能行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工程实践中在继电器线圈两端要加上二极管,防止线圈的反向电动势击穿三极管

网友B:
如IO是推挽输出,需要在IO到三极管基级串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C:
综合2楼与3楼,就是最佳答案了:
NPN基极串个电阻,2K即可;继电器12V接入点和三极管输出点之间接个二极管,1N4007即可,方向由三极管输出指向12V输入。
至于NPN三极管,选个最常用的8050吧。

保险起见,基极对地接个电阻吧,可以消除噪声干扰,防止误动作,10K或者20K。

网友C:
不清楚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I/O驱动不够的话还要接上拉的

网友D(2012-10-23):
三极管换成达林顿管,否则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E:
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网友F:
这种接法 不出意外是驱动不起继电器的,果断换PNP

网友G:
楼主自己到周立功的新浪博客上面搜搜  有道面试题就是这个。
一般人 估计8成人打不上来吧

网友H:
二楼正解

网友I:
基极加限流电阻,不然你的IO口电压会被拉到0.7V,电流主要消耗在MCU内部,不好。
另外继电器必须加续流二极管。我做过一份这样的测试报告,继电器关断时,三极管集电极的浪涌电压约等于VCEO+几V左右的电压。长期使用对三极管的寿命有影响。
NPN管驱动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单片机输出端加个限流电阻,具体数值按开关三极管的Hfe,一般来说,1K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K:
看你定义的单片机IO口了。其次看电流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