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有谁知道的

楼主(2012-05-20):
5V单片机这样直接驱动12V继电器能行吗?

以前没亲手做过,但今天却让我大失所望

忘了说明下
继电器是最小个子的,触点电流120V/0.2A的微型继电器
三极管用过C1815(插件),2N3904等,与三极管无关,只需NPN的,电阻随意大小,均测试过,可惜的是继电器在这种电路下均不能吸合

网友A:
直接不行,可以使用三极管

网友B: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
IO输出加上拉(如果是普通51 IO的话)或串电阻(强输出IO的话)
三极管BE加个下拉电阻

楼主:
楼上的都错,这样继电器还是不能吸合,楼上的这样只是加了些保护措施,我只是简化了电路,没把这些保护画上,上面的电路害我调试了半天没能让继电器吸合上,以前也没做过这样的控制,以为轻松的没问题,直接打了几块样板回来,:dizzy:我会在最后能让继电器吸合的图画上给大家看;

楼主:
以前没做过这样的,一看就知道继电器肯定能吸合的

网友C:
单片机I/O驱动电流有限,加一级缓冲应该可以。

楼主:
楼上的意图应该是下面的图所示,加大B极电流

可惜这样继电器还是不能吸合哦

楼主:
开始我也是凭空设想就去打了样板回来,刚开始发现继电器不吸合,还以为单片机端口坏了,还果断去换了块单片机,现象依旧。

网友D:
LZ,你这是故弄玄虚,少见多怪而已。人家说要加大驱动,你曲解成加个小上拉电阻。这个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做过,你在学校学的理论知识能完美的告诉你能,还是不能。

网友E:
故弄玄虚,肯定是低级错误。
多大电流继电器、什么MCU,什么类型IO、什么三极管都不说,鬼知道怎么回事。
驱动继电器无非是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根据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选择合适的三极管,根据三极管hfe和MCU的IO驱动电流选择是否再增加一级三极管或其他驱动电路。

楼主:
继电器是最小个子的,触点电流120V/0.2A的微型继电器
楼上两位也是纸上谈兵的了,现在是看看这里有多少电工们是这种类型的,见证时刻

网友E:
楼主分不清触点电流和线圈电流么?

楼主:
LZ,你这是故弄玄虚,少见多怪而已。人家说要加大驱动,你曲解成加个小上拉电阻。这个根本不需要有没有做过,你在学校学的理论知识能完美的告诉你能,还是不能。 ...
引用 网友D:
请这位仁兄能否果断告诉我
下面这个电路能否使继电器吸合,继电器是最微小型的;这个三极管不论是什么型号的(特别说明结果是跟三极管型号无关)

网友F:
类似的接法我以前好像是用过的,没有问题呀。记不清了,转做软件快10年了。gmgmgm你也就别买关子了,把问题说出来吧。

楼主:
楼主分不清触点电流和线圈电流么?
引用 网友E:

注意:是在继电器触点空载下,没有接负载,触点电流为零,线圈电流为12V约2mA,

楼主:
以前也见得多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但没仔细看它是怎样驱动的,走马观花的就按上面的线路图去打了样板,却发现这种电路根本就不能让继电器吸合

网友E:
以前也见得多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但没仔细看它是怎样驱动的,走马观花的就按上面的线路图去打了样板,却发现这种电路根本就不能让继电器吸合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特殊继电器,有特殊要求,如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不光有电压要求,线圈还有正负极性要求。那是设计时候不细心造成。
如果是普通继电器,出现不导通的情况,绝对是低级错误。

网友G:
根据我的哲学认知,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三极管

楼主:
哎,又多了几个哲学专家,之前我没做过种事之前我也会认为,这个电路没任何问题

网友E:
根据我的哲学认知,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三极管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了,任何npn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F:
呵呵,“又多了几个哲学专家”,包括我吗?楼主快公布答案,我先去洗澡,回来看你答案。

楼主:
如果是特殊继电器,有特殊要求,如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不光有电压要求,线圈还有正负极性要求。那是设计时候不细心造成。
如果是普通继电器,出现不导通的情况,绝对是低级错误。 ...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我在这里要跟说明,跟这个继电器线圈极性无关系

楼主:
呵呵,“又多了几个哲学专家”,包括我吗?楼主快公布答案,我先去洗澡,回来看你答案。
引用 网友F:
肯定包括你了:lol

楼主:
用两个管子 复合,达林顿 组合,应该很轻松实现。

51的拉电流很小的,单个NPN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用两个管子 复合,达林顿 组合,应该很轻松实现。
引用 楼主:
有点接近实际,但还得看你是怎样接法

网友H:
继电器是最小个子的,触点电流120V/0.2A的微型继电器
楼上两位也是纸上谈兵的了,现在是看看这里有多少电工们是这种类型的,见证时刻
引用 楼主:

人家好心给你思路。。。。哎

网友F:
gmgmgm还没有开谜底?刚才洗澡回忆了一下,以前做的时候的确遇到过点小问题,
1. 遇到到有些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不够低,导致三极管打开,继电器持续吸合。
2. 基本上单片机复位时,IO都是设为输入状态,这时,由于上啦,IO的都为高电平,对于需要常长的电路,会有误触发。
当时一上电,就听到继电器响了一下,后来加P管搞定,变成了输出0则继电器闭合。

但上面的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如果正确关的问题,而不是开的问题。开好像没有不成功过。
呵呵。

网友H:
你把你的pcb  原理图都贴出来  用的元器件拉个清单。。。。

楼主:
算了吧,我说出来我这个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吧如下图,大家注意看好了,这个三极管是接单片机5V驱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5V驱动,把基极改成12V驱动就可以了,关键是出现在电压驱动上,基极驱动电流不是很重要的,把图改成下面两种都可以,里面的电阻值均可以大到200K能顺利吸合, 大家看清楚点哦;

楼主:
根本的原因在于 51的拉电流很小,微安级,,相对来说,51的灌电流比较大些,,,所以,要么 放大倍数足够大,,要么,,PNP型驱动比较实际一些

网友F:
能阐明原因吗?为什么“问题就在于这个5V驱动”?我以前好像单管就能把继电器吸合也。

楼主:
我也没搞懂了为什么非得要基极接12V上拉才能吸合

网友I:
刚设计了一个板子就像楼主一开始那种接法,可以正常使用,继电器一端接的是5V电压不是12V的,另一端接NPN三极管的集电极

楼主:
改成12V上拉后,图上的电阻全部用200K的均无任何问题

网友F:
根本的原因在于 51的拉电流很小,微安级,,相对来说,51的灌电流比较大些,,,所以,要么 放大倍数足够大,,要么,,PNP型驱动比较实际一些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我考虑过,那时单管的电路也是有加上拉电阻的!特此澄清了下。
之不过楼上的题到过这个问题,楼主也画了对应电路说不是,又说他那只是基本地路,我就没有介意了。

楼主:
在这里我还想等高人解说下,为什么要非得用12V上拉才能驱动它?

楼主:
呵呵,这个我考虑过,那时单管的电路也是有加上拉电阻的!特此澄清了下。
之不过楼上的题到过这个问题,楼主也画了对应电路说不是,又说他那只是基本地路,我就没有介意了。 ...
引用 网友F:
以为你要接5V上拉,所说说不是

网友J:
你先研究一下你单片机的IO口类型和驱动能力,就你那小继电器没这么复杂的,你用错IO就另说了。

网友K:
1.查看I/O口驱动类型,建议设计强上拉输出,驱动电流20mA,如果没有这种设计,建议楼主I/O输出后加一个推挽输出驱动
2.这电路加上电阻很成熟,不用怀疑,

网友L:
如果你以前这电路没问题,也是相同的但片机,估计问题就出在软件上.
看下端口设置,例如STC,需要设置端口处于推挽状态才可驱动三极管.

网友L:
唉,我怎么搞的这么28,发了3回

网友M:
楼上说得对

网友N:
LZ,你开什么玩笑呢?
1.继电器规格型号呢?吸合电流值多少?!
2.单片机流出电流最大到多少??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哪个端口?
3.三极管贝塔值是多少?硅管还是锗管?

这么多未知的因素,让谁猜啊?另外,帖子主题名称让人不爽。

楼主:
我在上面解说了,不在于电流大小,在于电压,要注意的是,继电器接的是12V,如果继电器是5V或者3V的那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3.3V的单片机推挽输出都能一个npn驱动你的继电器,自己不知道原因,还在这儿卖弄。做技术的大忌
引用 网友O:
你说驱动一个3V继电器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按理说,三极管NP结给个2V偏压它就足够导通了

网友P:
一般单片机端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小于1毫安,所以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端口上需要拉个K级别的电阻用以补充电流,就可以的。

网友Q:
拜托楼主,先用12V试一试继电器的正负,能不能正反都动作,本身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四楼大哥非常严谨,给的电路已经无可挑剔,拜托楼主先把基础打好。

网友E:
哈哈,等了半天楼主揭开谜底,结果发现是低级错误。还故弄玄虚。

网友R:
有的继电器断开与闭合用不同的电流方向。

网友E:
LZ,你开什么玩笑呢?
1.继电器规格型号呢?吸合电流值多少?!
2.单片机流出电流最大到多少??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哪个端口?
3.三极管贝塔值是多少?硅管还是锗管?

这么多未知的因素,让谁猜啊?另外,帖子主题 ...
引用 网友N:

楼主说了,与任何型号npn三极管无关,与单片机型号无关,
害得我晚上十一点都没睡等谜底,结果时间浪费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基础的不能在基础的问题了,结果楼主现在还没意识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N:
楼主说了,与任何型号npn三极管无关,与单片机型号无关,
害得我晚上十一点都没睡等谜底,结果时间浪费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基础的不能在基础的问题了,结果楼主现在还没意识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
引用 网友E:

我的回复也说了,至少有3个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这让人瞎猜。他所说的和任何型号的三极管和单片机无关,我严重持保留态度。

网友S:
楼主应该用PNP的管子,单片机上电复位都是高电平的。

网友T:
就是电路设计错误。

网友T:
改进的电路对于设计来说也是不对的。

网友U:
1)单片机的接地与三极管的发射极没有相连 2)三极管基极串接电阻后接单片机I/o口

网友J:
单片机型号及管脚也不说,还瞎改个电路以为找到了原因。8楼的图要不能吸合,唯一可能就是你单片机管脚输出低了。

网友V:
直接驱动应该不行,中间应该加三级管组成放大电路来作为驱动。

网友W:
不懂设计准则。

网友X:
嗯,分析到位啊

网友Y:
楼主14楼发的图,用5V通过100欧电阻直接驱动三极管基极,测得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为12V约2mA”吗?那么线圈的电阻不是接近6000欧吗,所以有2种可能,1.继电器损坏或管脚定义搞错;2.三极管极性搞错。
另外,楼主的语气不小,建议改改。

网友Z:
上面有说“8楼的图要不能吸合,唯一可能就是你单片机管脚输出低了”,我认为8楼的图缺少一个二极管,就是继电器的阻尼管。4楼的图才完美。但也有个条件,就是单片机要设置强输出或推挽输出。如果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这个电路就要了。
我有个检查故障的方法:断开io口,继电器加dc9v(继电器吸合时的工作电压),看看能不能吸合,如果能说明继电器没有问题。恢复继电器12v,再在连接io口处加4-5v(io口输出高电平时的电压),测量继电器上的电流,如果能接近继电器额定吸合电流而不吸合,说明继电器有问题,如果电流过小而且三极管已经饱和导通,说明三极管不合适。如果三极管不饱和导通,故障肯定在单片机、三极管的偏置和软件。

网友AA:
这个电路图有点不实在啊,,单确实没什么问题哈哈

网友E:
上面有说“8楼的图要不能吸合,唯一可能就是你单片机管脚输出低了”,我认为8楼的图缺少一个二极管,就是继电器的阻尼管。4楼的图才完美。但也有个条件,就是单片机要设置强输出或推挽输出。如果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 ...
引用 网友Z:

你说的这些超出了楼主的理解范围。
楼主信誓旦旦地说任何型号三极管、任何型号单片机都不行,想必你说的这些人家早就验证过了。
虽然很明显就是你说的这几个问题。

网友AB: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继电器驱动板,就是用5V驱动12V继电器,保护电路除开不讲,这个电路能正常吸合及断开继电器

网友AC:
我前几天都做过一个12V的继电器,单片机3.3V的逻辑,就可以让继电器吸合了,
按照你接的图纸看,只要满足三极管的饱和状态就可以了.基极串电阻是必要的,NPN的三极管在导通后基极的电压和GND间只有0.7V.相对单片机的I/O电流一般就3mA(有的大些,STM32系列都这么大),否则容易损坏I/O口.
如果像你类似的问题,应该查需要闭合继电器时,三极管是否在饱和状态.问题就出来了,我遇到过单片机I/O软件设置不正确的时候,电流不够导致三极管不能饱和.最合理的电路应该加两级推挽不较合理.

网友AC:
勘误下:
最合理的电路应该加两级推挽不较合理.

网友AD:
楼主能不能公布一下测得的管子集电极和基极的电压呢?看看管子是不是工作在饱和模式下了?要是工作在线性模式的话相当于继电器串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管子流过的电流很小,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

网友AD:
楼主后面的原理图中,管子肯定工作在饱和模式了,所以没有问题了,但是第一个原理图估计管子在线性模式的。

网友AE:
我用AVR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和1楼的一样,已经应用在工业控制产品上很久了,没有任何问题.我想楼主的目的是故意说错让大家来热烈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网友AF:
这个电路有缺陷的吧。。

网友AG:
:funk:最怕自己不懂,还在那卖弄玄虚的童鞋. 推普通三极管1V完全足够了,关键是电流
楼主的肯定是I/O电流不够造成的.
建议楼主在I/O上加个适当的上拉电阻到+5V再来看看;
在二姨家卖弄这个. 人家都懒得笑话.

网友AH:
楼主,这个电路木有问题,继电器是可以动的。你可以测一下I/O脚低电平时候,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可能会比12V稍微低点,但在继电器可动作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AH:
楼主,这个电路木有问题,继电器是可以动的。你可以测一下I/O脚低电平时候,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可能会比12V稍微低点,但在继电器可动作的电压范围内。 ...
引用 网友AH:

说错了,是I/O口高电平(5V)时候

网友W:
5V单片机这样直接驱动12V继电器能行吗?
以前没亲手做过,但今天却让我大失所望

忘了说明下
继电器是最小个子的,触点电流120V/0.2A的微型继电器
三极管用过C1815(插件),2N3904等,与三极管无关,只需NPN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真不简单。

网友AH:
刚按照楼主一开始发的图,搭了个电路试了下,继电器完全正常动作,继电器两端电压为11.8V。严重怀疑楼主三极管的ebc搞混了。这个电路可能不是最优的驱动电路,但是动作完全木有问题。可以结题了

网友AI:
每天都有好笑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有这么复杂值得这么多帖子讨论吗?
任何模拟电子学透的人,都不会搞错。
如果没有明白的,看看GPIO的内部结构和三极管基础知识。

网友D:
不过楼主成功的让自己扬名了,如果是刷微博,那个粉丝是一个劲的涨啊。

网友E:
每天都有好笑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有这么复杂值得这么多帖子讨论吗?
任何模拟电子学透的人,都不会搞错。
如果没有明白的,看看GPIO的内部结构和三极管基础知识。 ...
引用 网友AI:

问题是大家好心帮他解答,结果被说成是“哲学家”,那大家总要问个清楚吧,
结果被耍了。

网友AJ:
接了个输出开漏的 I/O 口,或则是只有输入的 I/O 口。

网友AK:
加了保护的电路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在于线圈电流有多大,如果大于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楼主就要考虑三极管的驱动能力

网友AL:
电路没有问题,关键是继电器有问题。如14楼的图纸,继电器不吸合就把它跌掉了。

网友AM:
这个问题以及原因就不说了。大伙都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上来就说”任何单片机,和任何三极管“

怎么样也不是一个搞电子的人应该说的话,严谨啊严谨!

口气太大

网友AN:
这么简的一个问题还在这里搞半天,真搞不懂!!!!三极管驱不动就这么简单

网友AN:
你用个达林顿管不就行了

网友AG:
此乃二姨家神贴也。

网友AO:
越看越糊涂了,5 v电压可以直接驱动12v的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