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哪位老师帮忙讲解下,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21):
如果是非线性单调函数关系. 可以用类似线性插值的办法来求其他速度点的对于牵引速度.
做得好的系统, 可以在控制中再用反馈修正来校准, 得到最佳值.

网友B:
y=1.27x-2.36

楼主(2012-07-06):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得出的呢?谢谢

网友A:
y=a*x^4+b*x^3+c*x^2+d*x+e
把上面的值代进去, 便可求出.
不过这个办法, 对超出范围的 16.5 还是可能出现太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