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机时,上电后电机会冲一下!

楼主(2012-05-20):
(图片)

网友A:
也算是正常现象。你的是M2-PWM为1时,不转。但单片机上电时会复位,有个短暂的清零。转一下。我也做过这个电路,继电器控制正反转,MOS管控制电机PWM.

PCB图:

我做的小车,用这个电路:

做东西就不能完全和别人相同,要不太没意思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会犯。其实就是从上电到程序正常运行期间,电路的工作你们没有考虑。你把把这个时间IO的情况如列出来,保证电路不会在这期间做错事情。
如果没能很好去通过电路的调整去解决(这通常是最低成本的),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入电路的使能脚,在程序没有进入正常流程前,不使能。

网友A:
不错,没有考虑加使能端。下次注意了。一定改进。谢谢。

网友C:
Q1用9012之类的PNP管,就能绕开上电时I/O的瞬间"1".

网友D:
早期的战斗机担心子弹射到自已的螺旋桨,于是只好弄个架子,把机枪架高到螺旋桨最高点之上。

你无法保证上电的逻辑稳定,那么就加上拉或下拉去迎合IO的不确定性,确定正逻辑或反逻辑控制

网友C:
早期的战斗机担心子弹射到自已的螺旋桨

现代的子弹与螺旋桨是同步的吗?研究出来可获科技进步奖,赏F4一架,不过是印在背心上的那种,哈哈

网友E:
回帖攒积分中

网友B:
现代的子弹与螺旋桨是同步的吗?研究出来可获科技进步奖,赏F4一架,不过是印在背心上的那种,哈哈
引用 网友C:

呵呵,在二战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F4是得不到了,呵呵。我看上海纪实频道有一档节目说的。二战前已经解决了机枪和螺旋桨的同步问题,也就就是只在两个螺旋桨叶片中间去发射子弹。

网友B:
那时用的可是全机械方案喔,强。

网友D:
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好像叫《飞机的历史》,记得是用机械的方式做了一个与门,只有弹道处于螺旋桨叶之间位置,机枪的撞针才会击发,当然了,应该会考虑了击发的延时。这个跟前些阵子继电器过零投切的算法有的一拼。

网友F:
只要确保MOS管G极在通电时是地电平就可以了。你这个电路没有做到这点,而要通过软件初始化后才得到。

楼主:
M2_PWM我又接下拉电阻的,但是没有用!还是这种情况!对于3楼的说法:怎么加个使能脚啊,求教!!

网友B: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P管,不要用N管,你没有发现很多电路的使能都是低有效而不是高有效的吗。你有没有深入分析过原因?原因就在此,因为基本地我们的默认状态都为高电平(上拉是大家用得最多的)。

回到你这个电路,加使能不是最优的,加使能管脚如下的地放用是最恰当的:设备具有多个控制线,如果每个都去考虑失效使能问题,就太复杂了,这时就会加入使能管脚,去统一的使能与失效,简化电路设计。

对你这个电路,因为控制线就那么一根,把它处理好了就行了。如果加使能,也就是在PWM线路上再接一个PNP管,再用一个IO口去控。效果和你直接把那个N管换P管效果是一样的,但电路反变复杂了。

网友G:
单片机上电一般默认高电平,你把Q1的电路改为P管试试,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A:
很好,还是改用PNP型三极管了。比较简单的改进。以前想的是正逻辑,1为工作,0停止。这样也可以。但最好还是考虑加使能端。改进后的电路,从理论上,可以控制4--400V的电源电压。没有实际测试,不知可行不?
原理图:

网友H:
Q1,Q5做适当的上下拉。

网友H:
也算是正常现象。你的是M2-PWM为1时,不转。但单片机上电时会复位,有个短暂的清零。转一下。我也做过这个电路,继电器控制正反转,MOS管控制电机PWM.

PCB图:

我做的小车,用这个电路:

做 ...
引用 网友A:

上电出现误动作是不对的,怎么算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H:
像DSP这样的上电时候内部IO状态是不确定模式,需要对IO控制做下拉处理。

网友A:
18楼:
从理论上已经分析通过,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从我的角度看。当然问题出现后才注意到的。没有考虑周全!!!我的失败啊。

网友A(2012-10-16):
回来看看过去的自己,哦。进步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