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脚的STM32F415RG可否直接替换64脚的STM32F103??

楼主(2012-05-20):
64脚的STM32F415RG可否直接替换64脚的STM32F103??

我是说硬件上能否直接替换?
如果要改动是要改动那几个脚

网友A:
需要改动,有硬件兼容设计手册,到st官网找文档吧

楼主:
图中的英文注释是什么意思?每个单词都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连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0 Ω RESISTOR OR SOLDERING BRIDGE
PRESENT FOR THE STM32F10XX
CONFIGURATION. NOT PRESENT IN THE
STM32F4XX CONFIGURATION

楼主:
VCAP_1
VCAP_2
请问F4中的这两个脚的电容取值多大?

网友B:
就是使用stmf1的时候,那几个地方要连接起来.用stm32f4的时候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