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放大问题。。。

楼主(2012-05-20):
输入1MHz ,Vp-p 1V的方波,经过运放放大10倍。示波器观察输出边缘比较圆。
开始用的运放是LM6172。不行。其压摆率  KV/us级,应该没问题。
经过请教他人,得到运放本身输入阻抗偏低,要用JFET输入级的运放!于是使用AD8066代替。情况略好,但还是不满足要求。

又请教他人,得出输出边缘较圆滑,是正反馈不够,加入正反馈可以使边缘陡峭!是不是说LM6172可以加入正反馈使得输出改善?

描述的不太清楚,如果需要,我会上图。

网友A:
在运放正反相端并联RC串联阻容网络。R取1K,C取1N看下。C可以调

网友A:
或者选个带宽比AD8066还大的运放。
两个运放的SR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的同相,反相端都要并联阻容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善不明显。。
那个R=1K,C=1nF,是按t=1/RC来算的吗?

网友B:
哥吖,你背一百斤米算了。。。
何必硬扛500公斤,伤不起吖。

网友C:
调下示波器探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L :( ,不是我要背的。。。

网友D:
加入正反馈可以使边缘陡峭算我第一次听这种说法

网友E:
上图看看,是同相结构还是反向结构,示波器的带宽是否够
反向结构貌似好点,高频段输入阻抗亦恒定
欢迎拍砖!

网友F:
要看到矩形波顶部的两个直角,至少要保证几十次谐波无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电老师说的,不过没告诉我怎么加。。。

网友G:
输入1MHz ,Vp-p 1V的方波,经过运放放大10倍。输出10V矩形波,用高速比较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将C缩小5-10倍看看。
或者输出加补偿。
或者运放选用SR=100左右,带宽500M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