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么办,想进入STM32,但我似乎停在了51时代了~~~

楼主(2012-05-20):
最近在学习STM32了,可是总是**不下去,玩一段时间,又停,弄一下,停一下,总是没进度~~~现在还是在IO阶段,在学串口时,看到一大堆代码,晕了,想想51,只要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么一想后就更没心情玩了~~似乎真的变懒了

网友A:
慢慢来,51入门很简单的,我也刚学STM32,有些实在是看不懂的,就直接跳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再回来看,也许就懂了,不然会很打击自信心的。
建议你看下这篇**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595338-id-3151027.html

网友B:
学习STM32,最好要懂C语言。了解其固件库后,会事半功倍。当然,动手是必须的。

网友C:
学习STM32了,可是总是**不下去,玩一段时间,又停,弄一下,停一下,总是没进度

这样不行哦,跨出这一步要坚决勇敢, 要集中优势兵力, 一鼓作气,打个翻身仗!

网友:
其实和别的单片机也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一些寄存器的操做 你应该先了解ST的系统构架 时钟系统 IO口分配等慢慢来应该不会太难的
加油

网友D:
持之以恒,贵在**,要不就去用STM32做产品的公司工作,边工作边学习:victory:

网友E:
目前也准备入 STM32 了、以前也玩过 51、、个人也比较懒、、
不知有没有 LZ 说的那么恐怖、、

网友F:
其实学习stm32了解函数为什么要这么写,寄存器怎么应用,而不应该怎么想怎么像单片机一样控制stm32。
stm32可以用C++编程哦!!!

网友G:
找个项目驱动一下,保证学得非常快....

网友H:
贵在**啊,还是要有些耐心的

网友I:
记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克服一下就好了

网友J:
不要学习什么库函数之类的乱七八糟,看DATA SHEET从跑马灯开始建立兴趣与自信。

网友K:
IO管脚的学习还是相对容易一点,关于配置问题还是要好好看看的,管脚的输入输出,电流大小作为了解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要知道管脚作用的切换,什么时候是USART、I2c、SPI等等,作为这些管脚什么时候做什么,不必掌握的过于仔细,遇到工程再查也不迟。

网友L:
去做一块最小系统的板。画PCB,设计电路,做出一块能工作的板来。没有了这一步,你依然还是不懂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