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RTC 有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2-05-20):
这段时间再调试STM32F103ZET6 RTC
阅读了AN2867 ST处理器振荡电路设计
选择了 KDS 的DMX-26S CL=6pF

出现了不起振现象,但是KDS 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型号的参数中CL=12.5pF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使用过KDS DMX-26S成功的?请赐教。

网友A:
我画了一张电路图。最后进行焊盘泪滴处理时,有的焊盘补了怎么没有补啊

楼主:
有时候最好用强制泪滴处理好些。

网友B:
我们之前做STM32F103VCT6的RTC按datasheet给的参数做的
RTC还是有时起振有时不行,后来就换rx8025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