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USB问题

楼主(2012-05-20):
用 STM32F103C8T6 芯片做的系统,电源由USB提供,在试验中发现与上位机的USB连接有时会断掉,通讯断掉后系统的其它控制功能还是正确的,说明系统没死机,但要恢复与上位机的通讯只能拔掉 USB 线再插,可这样做控制又中断了,请问有什么方法不拔 USB 线能恢复与上位机通讯? 通讯正常时没发现有错误的数据包出现,外部干扰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A:
监视一下错误状态,找找进一步的错误原因呢

网友B:
通信断掉,必然是软件出错,找到哪里出错就解决了,重新插拔USB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C:
弄个mos管控制usbp上拉.就可以不断电的制造一次插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