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看TI培训,GRACE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楼主(2012-05-20):
我是标题党,希望所有的MCU都能有这个开发工具

网友A:
呵呵 那就强悍了

网友B:
GRACE代码的优化能力还是不错,相当于自己调用了API函数!

网友C:
GRACE要是能和CCS单独的分隔开,像C8051F的Configuration Wizard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D(2012-06-21):
3# 梅花望青竹 请问grace能和配CCS4.使用不?我安装完grace和4.0.,打开CCS的时候没有提示安装grace插件,CCS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关于grace的内容。。。那个grace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配套CCS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http://www.doc88.com/p-018415419823.html 看看这个参考吧!

网友A:
3# 梅花望青竹 请问grace能和配CCS4.使用不?我安装完grace和4.0.,打开CCS的时候没有提示安装grace插件,CCS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关于grace的内容。。。那个grace就是从官网下载的配套CCS的 ...
引用 网友D:

有的 会自动询问是否添加GRACE的

网友E:
使用这个功能减小开发难度
效率方面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D:
7# nwx8899 但是我安装4.0的时候没有询问我是否要添加啊,这是因为版本不够高的问题吗?

网友F(2012-12-27):
这GRACE东西挺强悍地,对编程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