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一一下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2-05-20):
这个是流水灯程序,很简单,我看不懂,红色部分我看不明白,懂得的朋友帮我解释下。谢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ft8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q: BUFFER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
END shift8;

ARCHITECTURE fun OF shift8 IS
SIGNAL b: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10000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b<=b(0)&b(5 DOWNTO 1);
   q<=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fun;

网友A:
每次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把b的最低位提到最高位。
比方该例子中b=100000, 下一个上升沿变成了010000,然后下一个上升沿变成了001000,这个就可看见灯不停变换闪耀。

网友B:
菜鸟飞过………………不过每次看到“很简单,我看不懂”这句话,仿佛回到的从前:lol

网友A:
没给我分数~~:'(

网友C:
keil 自带流水对头文件#include<intrans.h> 比较方面:handshake

网友D(2012-07-24):
循环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