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8020调试!

楼主(2012-05-20):
SDA0 和SDA1都接地。CARD2读的地址是0x48 写的地址是0x49
result = Write_Status(0x48,0xE1);
printk("Write CARD2 Status = %02X\n",result); //调试结果写进去了
result = Read_Status(0x49);
printk("Read CARD2 Status = %02X\n",result);//读出来的结果是0x85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怎么接收ATR。 I/O2uc和I/O1uc接在一起到CPU的一个IO口上!

还望调试过的高手给点提示!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TDA8020,实在帮不了你。抱歉,给你查了一下手册,STATUS里并没有ATR的位,只有两个和它相关的位。
我想在这里的人给你答案的可能也比较低,因为这个芯片毕竟用得不多。智能卡我是用AT9260内置的驱动器,好像STM32也有内置的,我周边也有人用IO模拟的(其实时序也不复杂)。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之前用的TDA8007的 ,这个片子IO很紧张,才想换来着!我的Q 1969723580

网友B(2013-06-06):
1楼你的那个调通了吗,我在用tda8023.现在碰到问题了,I2C都没有反应。能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