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用中断实现keypad如何写?

楼主(2012-05-20):
新手,希望大哥些给讲下。

网友A:
这样提问也太难为回答者了,至少你自己的想法总有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鍵盤電路是會使用輪詢 (Polling) 或中斷 (Interrupt)來檢測鍵盤是否按下.但是我发现一般单片机上的sample都是轮询方式。我想问下如果是中断方式一般是怎么做的?硬件上需要什么要求?
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刚才PC转入这行,有些东西不能理解。

网友A:
PIC单片机有几个I/O口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电平变化中断是指I/O口电平从1变到0或从0变到1时单片机会进入中断,你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处理按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