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中运放放大倍数不准是为什么

楼主(2012-05-20):
搭了一个同相的十倍放大电路,电路图如下,可是在实际中放大0.5V的时候,出来的电压大概在4.5V左右,若放大20mv时,放大倍数更小,为什么呢?

网友A:
从哪里看出你这个是10倍放大的同相放大器?

网友B:
你图上的放大回路电阻在哪里啊。。。。

网友C:
老板,五体投地你了,没有反馈,放大你的一块RMB成100RMB吖?
跪求传授。。。

网友D:
没见过这种放大电路

网友E:
原因很简单,你搭错电路了

网友F:
运放工作在开环或正反馈的状态下,会导致输出饱和
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的状态下,才能起到放大的作用

你的电路图明显是开环!

网友G:
先搭好电路再说--

网友H:
LZ图上有10K和1K的电阻

网友I:
电阻公共端连IN-是反相放大,“按常理推断”:连IN+应该是同相放大了;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PS:跪求传教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急着问问题,忘加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昨天仓促 ,忘加回路电阻了,现在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实际中的电路图,仿真出来都是10倍,问题就是实际中不准,而且输入越小倍数越不准确

网友L:
to LZ:

失调所致,具体查器件相关参数。

网友M:
你的电路输入端阻抗不等,要考虑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影响。

网友N:
看看你的输入端就知道了:5*1k/11k=0.45V,所以你仿真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O:
不一致很正常,但是偏差是太大了,实际的电阻的精度和运放的参数还是要先看看误差是多少

网友P:
输出输入关系为Uo=(1+R2/R1)Ui=(1+9k/1k)Ui=10Ui=10×0.5V=5V
仿真一般用的是理想运放,但实际用的运放不完全理想,所以仿真没误差,实际难免就有一定误差,误差大小与所用运放型号有关。
您的电路图中正电源为15V,负电源才只有-5V,这肯定不行的,首先要使正负电源大小相等。
其次,加大R2或减小R1都可以增大输出电压减小误差,但以减小R1较妥。
可以与R1并联一个30k左右的电位器。输入0.5V电压,调整电位器,使输出达到5V要求即可。

谁说运放在工作的时候必须正负电源相等呢?

网友K:
算不算电阻胡损耗呢?
输入越小相对损耗就越大

网友Q:
电源不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感觉是失调,我在实际中需要放大的信号是1A电流流过导通后MOS管D,S两级所产生的压降,用四端法去连接排除导线接触点去测量压降,放大100mv以上信号很准确为10倍,但是测量IRF3205(导通电阻为8mΩ)DS压降时,放大前测量压降是10mv,还比较准确,一放大就成160mv了,放大了16倍
WHY??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你,但是现在我只要放大的是正的小信号(0.5V内),用的OP07放大器,负的工作电压需要那么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了,我用的是OP07

网友P:
正负电源大小一定要相等即31#yudancing所言的对称。
运放电源是根据输出定的,至少也要比极限输出电压大一些。你的输入电压虽然只有0.5V,但是输出已经达到5V。负电源至少该选-6V,同时正电源选6V。

网友R:
正负电源大小一定要相等即31#yudancing所言的对称。
运放电源是根据输出定的,至少也要比极限输出电压大一些。你的输入电压虽然只有0.5V,但是输出已经达到5V。负电源至少该选-6V,同时正电源选6V。 ...
引用 网友P:
:dizzy:

网友P:
36楼说得对。要求正负输出摆幅一样时才需要正负电源对称,否则不一定要求正负电源对称。
26#说得对,你把1k电位器RV1调到最大,输入信号电压也才只有(1k/11k)5V=0.4545V,经10倍放大输出4.5V基本符合事实。
楼主把电位器RV1改成1.5k以上,调出0.5V信号电压就成了!

网友S:
楼主只要将电源改为正负15V就好
虽然电源不对称照样可以工作,
但是由于PSRR的影响会使输出偏离。
1,同相放大的共模抑制比,加上运放的失调影响。
   OP07的失调和共模抑制比对输出的影响较小,如非SZ,可以不考虑
2,电源抑制比影响。既用上OP07就不要这样的供电了。

网友T:
先把电源轨搞对称看看吧

网友U(2013-02-01):
首先,你的电路最大给定电压只有0.4545V,只能10倍后4.4V,小信号时放大倍数不准的原因是因为选用的放大器原因,放大器存在低端噪声,可以理解为非线性区。毕竟放大器没有完全理想的状态,不能说完全的虚短虚断。

网友V:
放大倍数R2/R1+1=10倍,电路设计没有问题,输入信号放大20mv时,输出应该是0.2伏,这是理论值。但是,单电源运放在小信号放大时有一个非线性区,你用高性能运放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