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LVR

楼主(2012-05-20):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
和Low level  来控制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B:
一般LVR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开启还是不开启LVR选择

网友C:
嗯,如果是宽电压工作芯片有两个LVR电压的话就有High level 和 Low level 选择了。芯片的LVR一般就是通过这个选项来确定。

网友D:
一般LVR先选择是否启用LVR功能。通常情况下建议都选择启用LVR功能。

网友E:
低电压复位,LZ自己看有没有必要选择或选择什么,视供电环境而定

网友F:
如果芯片是宽工作电压,那么就有LZ所说的高复位电平和低复位电平。

楼主:
这个复位电平就需要根据方案的工作电压范围来确定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SH67P54

网友G:
67P54的话High Level就是4.0V,Low level就是2.5V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B:
若选了4V,刚可以量一下背景灯亮的时候芯片VCC的电压是否有低于4V的情况,如果有,会复位

网友A:
另外LPD RESET是开关,要选择ENABLE,再选择High Level和Low level才有效.

网友D:
这颗的LVR有2.5V和4V这2个选项,烧写芯片的时候一定要正确选择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别啊入式项目 FPGA 单片机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毕业设计基于fpga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通信接口研究
文档日志入式项目 FPGA 单片机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毕业设计基于fpga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通信接口研究
文档日志入式项目 FPGA 单片机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毕业设计基于fpga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通信接口研究
文档日志入式项目 FPGA 单片机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毕业设计基于fpga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通信接口研究
文档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