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预缓冲区和flash等待周期的默认值

楼主(2012-05-20):
请问,stm32复位后,预缓冲区是默认关闭还是打开?等待周期默认是0还是其它值?

网友A:
4. 只有在系统时钟(SYSCLK)小于24MHz并且没有打开AHB的预分频器(即HCLK必须等于
SYSHCLK)时,才能执行预取缓冲器的打开和关闭操作。一般而言,在初始化过程中执行预取
缓冲器的打开和关闭操作,这时微控制器的时钟由8MHz的内部RC振荡器(HSI)提供。

由此估计: stm32复位后,预缓冲区是默认关闭的。等待周期默认估计是0。

网友B:
回帖攒积分中

楼主(2012-07-15):
因为不能确认,为了避免错误,决定都自己设置一遍。

网友C:
STM32F0/F1/F2/F4的预取指和FLASH等待周期都有所不同

请详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