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oe无硬件软件仿真怎么设置环境

楼主(2012-05-20):
canoe无硬件软件仿真怎么设置环境

网友A(2020-03-27):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需要在无硬件连接的情况下创建两个虚拟节点,每个节点采用CAPL脚本控制两个节点收发,两个节点收发报文信号内容采用DBC来定义。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2024-01-30):
我也想学习下,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如何回复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