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2-05-20):
//主函数中啥也没干,为什么这个程序仍然会产生中断???初始化究竟有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2.h>

void inti(){
    TMOD=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230;    //设置初值
    TL1=230;
    TR1=1;        //开始计时
    PCON=0X80;    //SMOD=1,波特率加倍
    SCON=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2400bit/s,允许接收
    ES=1;
    EA=1;
}

void main(){
    inti();
    while(1);
}

void function() interrupt 4
{
    ES=0;
    SBUF=0x01;
    TI=0;
    ES=1;
}

网友A:
你打开了中断了吗?打开了自然会产生中断。

网友B:
EA=1;
已开中断,中断自然要来

网友C:
如果 RXD 上有低电平脉冲, 串口接收器就会工作, 接收完毕, 自然中断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