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SD卡如何走线和电路设计

楼主(2012-05-20):
请问各位高手:
     高速SD跑25MHZ时,那些数据PCB走线有什么要求?
    电路设计上需要注意那方面的内容?
请各位提示下,先谢过各位拉!

网友A:
供电地线和数码地尽量分开而统一,103P电容不是很贵,多在电压路线端丢多些下去,去不了你荷包多少银子的。

网友A:
口厄,忘了提醒你数据端尽量缩短衔接口。。。
:lol你底下千万莫短就OVER鸟。。。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将SD_CLK包地;数据之间可不包地。对SD接口电源加滤波电容;另外,楼上提到的线尽量短;
从辐射的角度来看,可以再SD_clk及data上串联33R or 47R电阻。最后,线条尽量走弧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