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系统软件的抗干扰

楼主(2012-05-20):
一般来讲,窜入微机测控系统的干扰,其频谱往往很宽,采用硬件**干扰措施只能抑制某个频率段的干扰,仍有一些干扰会进入系统。因此,除了采取硬件抗干扰方法外,还要采取软件抗干扰措施。软件**干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多用查询代替中断,把中断源减少到最少,中断信号边线不大于0.1 m,防止误触发,感应触发。
2,A/D转换采用数字滤波,平均法,比较平均法等,防止突发性干扰。
3,MSP430单片机空单元写上00H,最后放跳转指令到ORG 0000H,因干扰程序起飞,可能抓回去。
4,多次重复输出,输出信号保持在RAM中,防止干扰信号输出。
5,开机自检自诊断,RAM中重要内容要分区存放,经常进行比较检查,机器不能带病工作。
6,表格参数放在Flash中,检验和存于最后单元,防止FLASH内容被修改。
7,加看门狗,软件走飞可从头开始。
8,开关信号延时去抖动。
9,I/O口正确操作,必须检查I/O口执行命令情况,防止外部故障不执行控制命令。
10,通信应加奇偶校验或CRC校验等措施,防止通信出错。

网友A:
在单片机的应用研究中,抗干扰措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单片机抗干扰措施不解决,其他工作也是白费劲。谢谢楼主的总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