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干扰传播途径措施

楼主(2012-05-20):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许多单片机对电源噪声很敏感,要给单片机电源加滤波电路或稳压器,以减小电源噪声对单片机的干扰。比如,可以利用磁珠和电容组成л
形滤波电路,当然条件要求不高时也可用100欧姆电阻代替磁珠。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л型滤波电路)。
3:注意晶振布线。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晶振外壳接地并固定。此措施可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4:电路板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数字,模拟信号,尽可能把干扰源(如电机,继电器)与敏感元件(如单片机)远离。
5:用地线把数字区与模拟区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离,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A/D,D/A芯片布线也以此为原则,厂家分配A/D,D/A芯片引脚排列时已考虑此要求。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少相互干扰。大功率器件尽可能放在电路板边缘。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A:
一个好的电路设计院,应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抗干扰性的要求,切断干扰传播途径。

网友B:
抑制干扰源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常 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