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中有没有关闭用户模块的选项?

楼主(2012-05-20):
用C代码初始化各寄存器前,在PSOC Designer中有没有关闭用户模块的选项?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添加的用户模块在调用 XXX_Start() API 之前各模块是不会启动的。只要保证寄存器初始化在 Start() APIs 调用之前就可以。

另外,在模块属性框里设置模块初始化信息不是更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