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关管脚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仔细一点吧, stm32 写错了也不看一看, 改过来.
gpio接地。读取这个io得到的结果是0 倒是肯定的.
不过 GPIO 里面有很多设定. 不要这么笼统地说.
另外, 悬空虽然可以, 但是应用中会置高低电平的, 应用中尽量避免悬空脚端口也设置成悬空.

网友B(2012-08-18):
gpio接地。读取这个io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说一个端口接地难道还有可能是高电平吗?

gpio
1、外部没有上下拉电阻的GPIO必须内部设置为Output Low 状态。

2、如果IO未使用但外部有上拉,必须把该IO内部设置为输入上拉状态,

3、如果IO未使用但外部有下拉,必须把该IO内部设置为输入下拉状态。

4、禁止出现GPIO悬空状态

网友C:
楼上正解,可以结贴了

另外,避免引脚悬空而已,你要是真不用,那就悬着也没事。
只是引脚悬空,又没有配置上下拉,读取的结果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