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取VFD灯丝电压和负压电路

楼主(2012-05-21):
这是一个5V供电的VFD供电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高频变压器设计是否合理?整个电路能否实现VFD灯丝电压的要求?

网友A:
太浪费材料,用电容三点式,很节约

楼主:
楼上的前辈能详细说一下吗?或者给个电路图看下

网友A:
单管FM无线话筒就是了,把振幅调大到接近VCC,我用来搭过无线充电振荡器,效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