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该功放电路

楼主(2012-05-21):
接触功放电路不久,看得资料也有限,对于功放典型的电路也只会按照资料,勉强理解,现在碰到如图所示的电路,就分析不来了,虽然通过仿真软件也知道了各点静态工作电压,但总体上还不是很理解,一般来说功放都会有电流源电路存在,先分析电流源电路的电流值,再去分析其他各点的电压,这样就比较好理解,所以现在想请教下该图有电流源电路部分吗,有的话,是如何分析得到的?

网友A:
这电路内没有“电流源”(或有源负载)。

楼主:
分析静态工作点时,把耦合电容C2的连接线去掉了,这里指出下,请问HWM,这个图该如何去分析呢?

网友A:
分析静态工作点时,自然可以将电容拿掉。三极管用适当的等效模型代入,然后进行电路分析即可。其实,若熟悉差分、共射、跟随缓冲和反馈等,就不难分析。理解电路,虽可整体分析,但若能按基本形式分块处理则更好。

楼主:
首先分析静态工作点,把电容C2,C3,C4,C5都断开,根据具体使用环境为功放电路,确定差分,共射处的三极管Q2,Q4,Q5工作于放大状态,根据三极管在放大状态下的等效模型如图所示,根据Q2,Q4工作于放大状态,估算出Q2发射极电位约为0.7V,然后确定发射极电流为(15-0.7)/15约为1mA。接下来的Q1,Q3就没有办法分析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来顶一下,期待解答!

网友B:
“一般来说功放都会有电流源电路存在”
一般来说都没有标准的电流源存在!
这里R6R7可能成为电流源

楼主:
请教8楼,有关R6,R7,C3构成的自举电路,推荐个资料看看。

网友C:
模拟书上就有自举电路分析

网友D:
回复 楼主:
1,先确定中点3处的电压为0,
2,由于D1的钳位,设9点为0.35V,12点为-0.35V
3,由于输出BJT处于临界导通,忽略基极电流,那么通过R6,R7点的电流为
   IR6=(IC2-0.7/10K)*HFE5,IC2略小于1mA/2,
4,(15V-0.35V)/(R6+R7)=IR6,如果不相等的话就要调R6或R7的阻值。使中点为0

楼主:
非常感谢MCU52前辈在11楼的提点,根据您列的几点,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调整了顺序,先分析如下:由于D1并联于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间,可等效于D1与串联的两发射结二极管并联,假设D1导通压降为0.7V,则在认为Q1,Q3参数相同情况下,发射结二极管压降均为0.35V,处于截至状态(11楼分析为临界导通,个人不解),这时候分析3点的电位就相对简单了,根据Q2,Q4的发射结连在一起,可以根据二极管伏安公式(IS*(EU-U2/UT-1)*R2+U2=IS*(EU-U4/UT-1)*(R3+R5)+U4),得到Q2与Q4的基极电流,,再假设两个管子放大倍数相同,就可以确定Q2,Q4发射极的电流(其中两个发射极的电流和已经算出约为1mA),接下来算得Q5的基极电流,再乘以Q5的放大倍数,算得Q5集电极电流。最后根据IR6=(IC2-0.7/10K)*HFE5=(15V-0.35V)/(R6+R7)解得电路中各个静态点工作电压和电流。

网友B:
首先应该分析工作原理。是工作原理规定了以下基本数据,给出最大限度近似取值
1.中点电压V3非常接近于0。
2.比起正常工作电流,静态IQ1=IQ2几乎为0。
3.比起电源电压,V9几乎为0。
4.比起C极电流,所有Ib几乎为0。
静态点近似计算:
1.IC5=V1/(R6+R7)=37.5mA     VC5=V12=0
2.IC2=IC4=0.7/10k=70uA      Ve2=Ve4=15-(70*2*15k)=13V
以上计算非常粗略,当前已经足够。
在做以上计算数据时注意2点:
1.不要引入HFE值,因为它太不确定了!
2.轻易不要改动R6R7值,因为中点电压不由它来规定!

楼主:
首先很赞同13楼有关分析电路,先要分析工作原理,根据工作原理来确定静态工作点。确实这个也是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时首先考虑的,其次有关LGZ2006在13楼有关静态工作点近似计算中IC2和IC4的计算,个人认为不是很妥,真如我在12楼所说,IC2+IC4和为定值,接近1mA,而13楼的2式计算结果为0.14mA,误差太大,不是同一数量级了,而产生这么大的误差是由于13楼忽略了Q5的基极电流,对于处于放大状态的三极管,确实有本管的基极电流相对于发射极电流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两个处于放大状态的三极管,不能推导出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相对于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B:
抱歉没有细算。实际IC2确实为0.5mA附近
我主要是说明了一个简要的和正确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呵呵
1,中点确偏偏由R6.R7决定,还有R3。
2,IC5不是由V1/(R6+R7)决定,而是由IB5决定。
   IB5由IC2分流驱动,导致的IC5是要流过D1而产生压降,VD1怎会为0。
   本末倒了。Q5是电流源驱动,看清楚了。
3,正因为HFE的离散性,所以要调节,R6,R7。不调中点不会为0,当然了
    由于温度原因,调了也会漂移的。但是不调是绝对不行的。

0.35V临界只是我的一个说法,具体多少是临界依BJT决定,似乎不是个争论的话题。

网友B:
*有些时候我很粗略,0.2/0.3/0.5甚至1.0V,我取0.0V了!
在这里还没到非要取0.35V不可的时候,VD1取0值有何不可!
*按照楼上的认识,中点将不仅由R6.R7决定,还有R3以及R2R5R10β2β4β5V1V2TaTj
.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大多还都是时间温度的函数,怎么能调得过来啊.
   正如楼上所言“调了也会漂移的”。我要说:“调了也白调!”
.这样吧,请楼主将仿真结果告诉我们
  很显然这是一个随便搭建的未经调整的电路,应该不会那么凑巧
   ——如果没说错,结果应是“绝对值小于0.05V”
*注意我用了“规定”这样的词语
IC5必由V1/(R6+R7)规定!只有这样中点电压才有保证!

网友D:
R6,R7构成恒流源?
电路是由人为设定的,否则还叫设计,那不叫碰运气?
电路的工作点可以工作在临界,也可以工作在开关,是你敲定的,
而不是由着电路来。我可以设计定为0.35,也可以设定为0.6,似乎
不是问题。IC流过D1会使VD1为0,那要D1干嘛啊。D1无非是为两输出
管子加点偏置吗?否则在信号过0处交越啊,大信号也不例外。
针对楼主的电路再说说缺点:
1,R5,R2的不对称,导致差模时R10不再对交流虚短,降低差模增益,降低共模抑制
2,D1只一个,上面说到。再加一个还可以进行温度补偿。
3,输出集电极上串电阻,不如在每个射极上串个,减小BJT的离散改进线性,

网友B:
赌一把!不用调R6R7中点电压接近0.有人怀疑吗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的一个同事自己搞功放,在网上百度的电路上自己修改的,本人也是功放小菜鸟一只,所以就把这个图放上来让大家帮忙分析了,知道模拟电路的水很深,所以我要学的还很多。
就有关输出3的直流电位在静态下应该是多少,我发表个人观点,在三极管Q1和Q3都处于截止状态下,输出3的电位为0附近,当Q1,Q3其中有一个导通时,这个时候输出3的电位就不为0了,而决定三极管Q1和Q3工作状态的,应该是R6,R7

网友B:
请楼主给出仿真结果就能说明问题

楼主:
应楼上要求上图,仅供参考

网友D:
在300R时中点在0.1V,实际就更不知道了。
VD1也在0.7V,何来为0,而且连前面差分放大的静态的工作点都破坏了,
这个是电阻调到45R时情况,VD1也不是为0,
说本末倒置似乎不为过。先有IB5才有IC5进而产生R6R7的电压。中点是调出来,
不是一搭就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调,那是因为估计的值与实际器件的值有偏差。
这个仿真为什么电阻要减小,只是因为2N2222A的HFE与楼主的相差1倍多造成的
实际换个BJT它就会变,总之流过R6,R7的电流主要是由IB5流过BJT造成的,而不是V1/(R6+R7)是个恒定值。

网友D:
当然了,如果楼主的Q5实际的HEF与估计的HEF相差不大的话,
电阻R6,R7可以不动,避免减小交流开环增益,而微调R3即可。

网友B:
应楼上要求上图,仅供参考
引用 楼主:

yhf311可真不够谦恭啊
是楼主发帖求援,人家来拉你一把
怎么反倒成了“应楼上要求”的乐施好善者了
其实,这个结果早在掌握之中:
请看 13楼,中点电压V3非常接近于0
       17楼,结果应是“绝对值小于0.05V”
       19楼,不用调R6R7中点电压接近0.有人怀疑吗
让楼主给大家一个结果,为把以下道理送给楼主及尚不明了者:
当其它已定时,R6R7值的选择,是由额定输出功率来规定的!

网友B:
MCU52还**要调R6R7么
您与楼主的两个不同参数电路的仿真数据:
   探针1 :  V(直流) -0.001V
   Probe1:   V(dc)  -0.005V
彻底验证了我多次预先推测的准确性
13楼,轻易不要改动R6R7值,因为中点电压不由它来规定!
17楼,我要说:“调了也白调!”
19楼,不用调R6R7中点电压接近0.有人怀疑吗
这是科学推算的结果,不是猜测!这里至少有一半的人都能做到

网友B:
真是坚贞不屈
“在300R时中点在0.1V,实际就更不知道了。”
哪有啊,明明是985uV
“VD1也在0.7V,何来为0,而且连前面差分放大的静态的工作点都破坏了,”
在分析中点与R6.7关系时,VD1为何不敢取0!
“这个是电阻调到45R时情况,VD1也不是为0,”
说了半天除了敢调R6.7,就是缺乏实力壮胆取0值分析
“说本末倒置似乎不为过。先有IB5才有IC5进而产生R6R7的电压。中点是调出来,
不是一搭就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调,那是因为估计的值与实际器件的值有偏差。
这个仿真为什么电阻要减小,只是因为2N2222A的HFE与楼主的相差1倍多造成的
实际换个BJT它就会变,总之流过R6,R7的电流主要是由IB5流过BJT造成的,而不是V1/(R6+R7)是个恒定值。”

调了R6R7,又调HFE。值改变超过一倍了,中点变了吗?还是不超0.05V!

网友B:
当然了,如果楼主的Q5实际的HEF与估计的HEF相差不大的话,
电阻R6,R7可以不动,避免减小交流开环增益,而微调R3即可。
引用 网友D:

当依据规定设计好了的时候
*HEF差个3倍2倍,无关大局
*交流开环增益少个10倍8倍,感觉依然良好
*微调嘛,就免了吧

楼主:
调节R6,R7,可以使3处电压不为零,如图所示

楼主:
我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把R6,R7调大,但是没有办法使3点出现负值,这个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

网友B:
无语,对楼主
那位肯定是从70年代一直走过来的
那个时候,“OTL互补型音频功率放大”问世
出于成本的考虑,基本电路仅有3只HFE不过3五十的管子!
电路开环电压增益都不过百,可怜的AF还不到10
但是静态工作点还是需要有所保证,无奈之下
在下面的大概位置上设有微调电阻:
  D1处RT1;R5处RT2;R6处RT3
它们三者必有其二:一调中点电压,二调静态电流
调整起来相互干涉,须先后有序
这往往令初学者生畏,乃至多年不忘,“调中点”的思路耿耿于怀
而今,增益动辄过万,早年的顾虑荡然无存,免调!

楼主:
按照31楼的说法,不需要调中点的前提条件是三极管的增益要比较大,至于在增益很大情况下,就可以满足中点基本为零,这个我还一下子理解不了,需要时间思考下,感谢LGZ2006的热情回答。

网友B:
粗略看了一下,除了R5R3没有理由不一致之外,尚无致命缺陷
眼下HFE多在200上下,已有2级电压放大,不必多虑

网友D:
我真的对楼上彻底无语了,你看了我的仿真没,
那是我将电阻调到45R的结果,换成是300R这个电路的工作点全都变了,中点变成0.1V,
你再换个BJT又是个结果,
罢了自个琢磨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呵呵,俺从0自习模电到现在两年多,不敢和70年代的比啊,有点汗颜了。

网友B:
这是一个高手都不屑一顾、低手又顾不过来的问题
——0.1V截图确实没有看到。退一步说话,若真如此——
1.0.1V也不算大啊
2.这是一个未经设计的电路
  稍微认真起来,300,45都将不是合理数值
  我要强调的是:无论设计成什么值,“中点电压”都不会成为依据

网友E:
LQZ2006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呵呵,俺从0自习模电到现在两年多,不敢和70年代的比啊,有点汗颜了。
引用 网友D:

这个分离电路,可能就是现代运放的先驱——没考证
众知,它在正常的电路输出端总是0V——而无需任何外调元件
难道,它的芯片电阻就1欧不差,就连离散温漂都没有吗
我就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了,“自个琢磨吧”
呵呵,把我说过的再看一遍,也许“胜读十年书”,你会前进一小步

网友F:
调节R6,R7调整IC5保证Q5工作在放大区,调整R3保证IR3约为一半的电流。。。然后在调R5,R4和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