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MOS管驱动电机老烧三极管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2-05-21):
图如附件,图中的Q4,Q5,Q6老烧掉,一烧就是三个。请大虾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Q4, 9014的集电极不能直接连接到Q5、Q6的基极。这样当然会烧。
解决办法:在Q4集电极串联电阻即可。或者断开R3、R4与Q5、Q6基极的连线,然后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B:
烧也很正常:
9012 :VCEO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20 V
而VCC = 24V。

网友C:
R4太小了。

网友A:
还有,电机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或者9014改成2N5551;9012改成2N5401.

网友D:
4楼说的对

网友E:
对对对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续流二极管有的。楼上几位说的原因我对照去查一下,然后回来给大伙通报一下结果。非常感谢各位。:handshake

网友F:
MOS管G极电压太高了。

网友G:
高手分析太精确了

网友H:
为何不用IO接mos?

网友I:
我也同意十一楼说法,为什么加这么多三极管。

网友J:
除了以上各位所说的之外,最好把3个驱动管的电源改为24V通过100ohm电阻,50V,100uF隔离后供给。LZ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启停瞬间24V的波动可能很大哦。

网友K:
问题一堆。

网友L:
LZ这样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这样的电路,不烧算你运气好. 烧,是正常的表现.

网友M:
综合各位大虾的建议,是否如下图会可靠些呢?C2该如何连接能起到吸收杂波的作用呢?

网友J:
你现在的电路才真的有问题呢,mos管都不能关断了。R3就算要也就接个100ohm在R6和R7中点和Q2/3基极之间就可以了。R2不需要,R5处对地的10K电阻应该保留。电动机对24V的干扰是大电流、低频的,电感不如电阻好。100-470欧的电阻对你的电路没有任何影响。

以前你的电路,对MOS管的驱动为12/0V左右,这个设计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之所以烧管子就是因为9014/2耐压太低,电机对24V扰动太大引起的。当然这是我的推测,但是你可以证实啊,你就不能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

二姨家大家热心帮助,可你也别人云亦云,一股脑照单全收啊。总得先理解为什么,然后自己想办法验证了以后再实施比较好吧?

网友N:
有另一个电路图,不知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原理上可以: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279200

16楼:

网友O:
1楼的图稍微改改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两天正在测试验证,楼上的众热心兄弟讲的原因,我都依次去试下。原图除了三极管参数不能确定,其它参数与接法都是客户原来批量生产过的。(当然不排除批量生产中也有不完善的)。另外我的电机是35W,实测电流会有到1.8A,我现在电机两端接的续流二极管是FR157,参数是否不够大?:)

楼主:
晕,上图没改,再补下。

网友P:
直接用一个三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M:
多谢各位大神指教,受益匪浅!楼上的Q4后面要再加一个三极管吧,不然跟PWM是相反的,高电平时MOS截止,是这样吗?再上个图,这次的可以吗?还有C2该怎么接合适,各位大虾再指点一下!

网友Q:
里面有些经典线路参考一下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网友M:
下午按照25楼的电路做了一个实验,结构波形很不满意,MOS温升也很高。在50Hz-2KHz频率段工作时,温升明显较低,在5KHz-16KHZ频率段时温升加大,并且150W电机有“叽”的叫声,在17KHz-50KHz时电机叫声不明显,但是温升进一步加快,达到100°左右,低频时65°左右。将波形上上来,大家分析一下!请多指教!波形图黄色为G极,蓝色为D极!

网友R:
不管R4的数值大小,这种电路结构,不烧三极管就不正常了!

网友R:
20楼的:
电机与地之间还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才正确的!

网友S:
4楼说的R4太小,是什么意思?

网友Q:
用MOS管做驱管,就应该取其优点,控制极只要很小的电流,就可以控制大功率负载,所以24L说得好,只要1个3极管就行了.

网友M:
一个三极管,是像下图这样吗?不然的话输出和PWM是相反的啊!占空比大的时候电机转速低!

网友Q:
你的目的是在Q1的G端产生一个控制脉冲,I/O出来用1个3极管放大匹配一下就行了. 这个匹配是指相位,电平,电流.根据自己的控制要求,选用PNP或NPN管,若1级实在匹配不了,就再增加1级.
参考下图(测速反馈去掉)

网友K:
驱动大功率MOS管我喜欢用TLP250,可靠性高,也没贵多少。

网友T:
很棒,学写了

网友U:
作为PWM控制,图中的三个三极管都是必须的,但接法应该参考20楼的接法。
MOSFET的驱动部分的电源电压12V为最好,

网友U:
驱动大功率MOS管我喜欢用TLP250,可靠性高,也没贵多少。
引用 网友K:

这种方法只能在直流下可用。PWM驱动时频率很低时也凑合

网友K:
这种方法只能在直流下可用。PWM驱动时频率很低时也凑合
引用 网友U:

我一般用20KHz,驱动电机足够了~

网友M:
现在用下图原理图分别用插件和贴片的元件做了电路测试,基本差不多。频率高于2KHz时,波形比较理想,MOS温升很低。在低于2KHz时波形明显出现毛刺,但是温升没有明显变化。将原理图和波形图贴上,请大家给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