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按键控制开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现在有个电池供电的系统,电源用的TPS78233,输出为3.3v,给整个系统供电(包括很多外围器件)。这个LDO带一个使能端EN,如果EN为低电平,则LDO的输出为0,如果EN为高电平输出为3.3v,现在想实现一个常见的功能,就是设计一个按键,如果按下按键3s,则EN为高电平,LDO输出3.3v,整个系统开始运行;如果再按下按键3s,则EN为低电平,LDO进入关断模式输出为0,系统停止工作。

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  貌似很多的手持仪表都有这个功能,或者说用其他什么办法能实现呢?

网友A:
3s的延时比较长,用MCU的按键扫描就很容易实现。
不过,用三波段的开关就简单多了,按一次按下去接通一测,再按一下就自动弹起接通另一侧。

网友B:
按键按下,系统得电,单片机工作,置IO POWER_EN为1,松开按键,系统仍然得电,
单片机检测按键-IO KEY_POWER,如果发现按下3s,POWER_EN置0,松开按键时,系统掉电,完成关机。

如果是开机时也要3s,

网友C:
搜“单键开关” 。有很多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按键按下,系统得电,单片机工作,置IO POWER_EN为1,松开按键,系统仍然得电,
单片机检测按键-IO KEY_POWER,如果发现按下3s,POWER_EN置0,松开按键时,系统掉电,完成关机。

如果是开机时也要3s,
109171 ...
引用 网友B:

多谢~ 不过你这个貌似要按键松开才能断电  如果按键按下3s后无论是否松开都断电就好了,不过这样也没关系,不知道大多数手持仪表是不是都这么弄的。。。

网友B:
我觉得按键不松开关机应该不行吧,可能我水平有限或者我一直被我的这种方法给局限住了,
但是如果真要我来做的话,我会再加一个LDO(DC/DC也一样,视应用而定),这里叫它LDO2号吧,用来给除单片机外的其它芯片供电,但它的使能引脚由单片机控制,如果单片机检测到3s后,单片机禁能LDO2号,然后休眠(我不太清楚休眠后单片机IO能不能保持,如果不能的话那就不能休眠了),这样显示及其它的东西都没了,用户认为关机了,

楼主:
我觉得按键不松开关机应该不行吧,可能我水平有限或者我一直被我的这种方法给局限住了,
但是如果真要我来做的话,我会再加一个LDO(DC/DC也一样,视应用而定),这里叫它LDO2号吧,用来给除单片机外的其它芯片供电 ...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LDO又引入了新的元件,增加功耗,再一个如果用新加的这个LDO给其他元件供电,如果单片机禁用这个LDO(也就是说不给其他元件供电),那么单片机上与其他元件相连的一些控制脚也应该拉低吧,否则芯片不给电,其他脚还有电不太好吧。我现在采用的办法就是按住按键3s后,单片机让LCD关闭,这样用户就会认为关机了,从而松开按键,本质上相当于欺骗吧,呵呵,不知道大部分手持仪表的单键开关是怎么做的。。。

网友E:
应该是休眠吧,休眠前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关LCD,关显示,有的休眠唤醒后,IO口的状态不会改变,用户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