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白痴的问题,怎么样测量低电压(mv级别)

楼主(2012-05-21):
如题,如何测量一些很小的电平和电流,用示波器?

网友A:
把Y轴分辨力调大就OK了啊

楼主:
还有呢?假如更加小呢

网友B:
还有呢?假如更加小呢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宽带测量仪器(主要用于观察信号的时域形态),受信噪比的限制,不宜测量微小信号。测微小(直流)信号可用“直流测量”仪器,如微伏表。

网友:
示波器探头可以用X1000的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可以用X1000的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衰减,不是增益。

网友D:
看你的mV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E:
测毫伏用毫伏表,测微伏用微伏表,测纳伏用纳伏表。
电流可以使用电阻/电压法

网友F:
先做个电路对要测的信号进行放大100倍,然后送进示波器测量
如何,哈

网友G:
用示波器测这个,就好比让牛去啃骨头

网友H:
放大再测呗

网友I:
示波器探头短接都几十mv

网友J:
整个HP的仪表啊,uv/ua级都可以测到

网友K:
高精度台式数字表啊

网友L:
看到信号到什么级别,nV级,pA级的,到吉时利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