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USB的端点缓存区数据发送完成,

楼主(2012-05-21):
怎么判断USB的端点缓存区数据发送完成,可否用中断啊,USB的手册讲的不清楚啊

网友A:
我这个帖子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vigia

楼主:
还没有找到答案啊,if (GetEPTxStatus(ENDP1)==EP_TX_NAK)这种判断是不是错的啊,
我想数据循环发送到USB的端点1的缓存区,中间没有延时,所以想用判断端点1的缓存区的数据发送成功后,发下一组数据,波特率设的是115200,但是发送一组数据时,结果正确,但是循环发送时,发送第二遍时,就出现错误了,

网友A: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呀。

请看我之前帖子的9楼,数据上传之后,库函数会调用EPx_IN_Callback中断回调函数,对于用户只需要在该回调函数设置标志位,即可通知主程序上次传输已经完毕。

楼主:
检测串口的的工具

楼主:
检测串口的的工具?

网友A:
还没有找到答案啊,if (GetEPTxStatus(ENDP1)==EP_TX_NAK)这种判断是不是错的啊,
我想数据循环发送到USB的端点1的缓存区,中间没有延时,所以想用判断端点1的缓存区的数据发送成功后,发下一组数据,波特率设的是11 ...
引用 楼主:

错不错不是这么好说的

首先端点状态会在使能时变成VALID,在成功传输完一个数据包之后,硬件会自动设置成NAK。

所以检测NAK状态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文档资料都没有说,硬件在何时会自动去置位这个状态为NAK

可能在收到一个IN TOKEN之后,数据完全传输之前就置位了,也可能在数据发送很久以后再置位。文档没说的事情,也不好去揣测啊。

网友A:
所以,在EPx_IN_Callback回调函数中,置位一个用户标志位,比如InEnd = 1

在你的循环函数中,检查if(InEnd == 1) {启动下一次,InEn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