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温的详细过程和原理

楼主(2012-05-21):
哪位高手能谈下PID控温的详细过程和原理

网友A:
就是一个闭环反馈系统....

P(比例)——考虑误差的当前效应,误差越大按比例反馈调整越大。

I(积分)——考虑误差的历史积累,误差的历史沉积越多则调整越大。

D(微分)——考虑误差的未来趋向,误差的趋势(导数)越大则调整越大。

结合上述三点便就是PID。

网友B:
晕倒,PID的基础理论课最好去看自动控制原理一书了,那上面讲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