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斩波稳压器问题求教及由此探讨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
各位老师,
  近来看到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存在一些疑惑,恳请各位指导!
  基本工作原理如下:本电路为利用输出纹波产生振荡的斩波电路。TR1为开关功率管,TR2,TR3为误差放大和开关控制功能。
  DZ稳压管通过R3,R4在TR2基极施加电压,R5通过VC1电压在TR2基极处形成叠加影响。
  图中 B3>VB2+VX(VC1通过R5在TR2基极上形成的叠加电压)时,TR1将OFF,,然后VX=0,输出电压下降,如此反复。
  对本电路我的理解或疑惑如下
  1,若去掉L1,C1,R5,则此电路成了线性稳压电路。
  2,本电路利用TR1输出级的纹波作为比较参考来进行振荡斩波,此类似于通用开关电源IC,如34063中自己产生的振荡一样(用于比较的三角波)。
  3,开关电源中好像也要考虑相位,一直对这个比较疑惑。不知道这个电路中能否用反馈环路的方式来分析其振荡情况。
   十分感谢!

网友A(2012-05-21):
楼主:你好,我找这本书的电子版找了好久,加我QQ43488700,传给我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电子档了,恰好网上有这个图。

网友B:
分析什么振荡?想用小信号分析?用三端开关小信号模型代替TR1,D1即可。
这个与电压模开关电源不同,那几个都是低阻节点,不要补偿。

楼主:
4# xukun977 大侠,低阻节点?不怎么明白,能否详细些,谢谢啊!

网友C:
电路不错,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管子构成差分放大,一端正向,一端反向。谢谢!

楼主:
正反馈远小于负反馈,因此系统稳定。由电阻参数设置决定。

网友E(2014-03-16):
楼主 请问你这个图是哪本书里的?

网友F:
1. 电路确实稳压,过程稍微复杂于线性的
2.“波纹检测“斩易误解,其实就是R5形成正反馈
3.短时忽略Tr3,就可“用反馈环路的方式来分析”振荡

(tr3控制了斩波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