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使用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我用的是SIPEX的SP3485,和MAX3485基本参数是一样的
以前使用这种芯片都是直接用的网上找的电路,自己再加上TVS保护

但是发现这种电路在静态无数据时不能保证RXD保持高电平,接收时可能会多收到一个字节

仔细一看说明书发现差分输入阈值在-0.2~0.2V,也就是说接收模式下A端比B必须大0.2V以上才能可靠保证RXD在静态时保持在高电平

以这个图必须保证上下拉最大只能为1.4K,如果带多个并联节点,必须用更小的上下拉才行

现在就是有一点不明白,这种芯片为什么不把逻辑阈值做成小于0V,那样随便用个10K的上下拉就可以了,可以省掉不必要静态电流

楼主:
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

@maychang @awey @各版主

网友A:
485标准是0.2V

网友B:
改进版的485芯片有防短路失效功能,阈值就是-0.2v。支持256个节点。
如sp3082 sn65hvd3082 sp3072之类的。

网友C:
其实不接AB之间的120欧姆电阻,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D:
485是平衡差分,其门限自然是正负对称。上下拉只是给出其缺省(无驱动)状态,那个120欧电阻在终端并入即可(终端匹配)。

楼主:
485是平衡差分,其门限自然是正负对称。上下拉只是给出其缺省(无驱动)状态,那个120欧电阻在终端并入即可(终端匹配)。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这个缺省值消耗的静态太大,对于低功耗应用有压力,为了达到0.2V必须用很小的上下拉电阻,只带两个120欧的节点就必须用470R的

网友E:
不急  等着等着高手就来了

网友D:
问题是这个缺省值消耗的静态太大,对于低功耗应用有压力,为了达到0.2V必须用很小的上下拉电阻,只带两个120欧的节点就必须用470R的
引用 楼主:

这个120欧终端匹配电阻并非是每个节点都并,而只需在整个总线的末端并一个即可(包括那个上下拉电阻也是如此)。

网友F:
R14 (120) 不需要 每个节点都有.
手拉手接法、总线的 二端 这2个节点 才需要 120这个电阻。

楼主:
这个120欧终端匹配电阻并非是每个节点都并,而只需在整个总线的末端并一个即可(包括那个上下拉电阻也是如此)。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485主机,所连接的从机设备,各个厂商大部分都给加上了120R电阻,有的还好给个跳线开关,有的做死在板子上的就不好弄

网友G:
要是挂256个,那怎么办呀?

网友H:
一般都是布线时才加这个啊。

网友I:
楼主做主机,主机可不使用120Ω

从机只在最后一个上加120Ω,但从机不是楼主做,楼主没办法

楼主没必要担心从机,如果每个从机都如楼主所画电路,则在静态时,RXT接收的肯定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