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3应该选择哪一种接口的LCD?

楼主(2012-05-21):
新手刚接触ARM Cortex,想用LM3S9B96作一款嵌入式工业产品,采用7寸的TFT触摸屏,目前看中的两款屏是台湾点晶的,都是800x480,含Timing controller,接口引脚输出信号含B0~B5,G0~G5,R0~R5,如图。
但这样应该不能直接接到LM3S9B96上去,是不是采用TCON板转换啊?有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推荐啊?

网友(2013-05-22):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来个高手求助一下啊!

网友A:
看引脚你选的TFT是裸屏,要用LCD驱动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