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中的哪一款芯片可以替代S3C2440

楼主(2012-05-21):
能不能用ST的芯片,替代S3C2440做产品开发换代?

网友A:
用F4试试

网友B:
LZ开发什么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纹机考勤机,ARM9的,想换平台,方便以后扩展其他产品线

在考虑STM32可不可

楼主:
请问,F4性能和2440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网友C:
以楼主的应用:
我认为性能不是重点,虽然2440频率是F1的4-5倍,F4的2倍多。
而重点对比:如信号的采集、存储器、LCD驱动、开发难度等。
例如指纹考勤是民用产品,牵扯算法有可能内存用量大(只是猜测),如果需要扩展内存时就需要考虑成本和容量的平衡。STM32在控制方面则非常好,例如Timer1
所有事情要综合考虑。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指教,

STM32是Cortex-M3的内核,ARM公司将其定位在控制方面,ARM已经将设计进行领域话了,用ARM9经典内核的控制类产品早晚都要换代到Cortex-M系列上来。

这样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7# sjnh

网友D:
不是一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