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入捕获频率测试正确,占空比不对?

楼主(2012-05-21):
RT,之前在版主和airwill等一些人的帮助下,下位机捕获测试可以测量了,然后就搞上位机,当时觉得可以测周期就可以了,因为信号比较长,用ch3和ch4的话因为ccr寄存器是16位的很快就溢出了,会出现不正确的值,ch1和ch2配置为从模式复位可以每次自动清零,所以不用担心溢出的事。。现在上位机和下位机都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今天加入了pwm捕获模式下的占空比测试发现频率可以正确输出,但是占空比缺不对?不知道什么问题,求解。。。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TIM2);

GPIO配置,PA1是TIM2的ch2,PA0是TIM2的CH1应该不需要配置PA0了吧,我配置过没啥用,将PA0和PA1短接也没什么反应,就是读TIM_GetCapture1(TIM2)的值有点变化而已,但是跟TIM_GetCapture2(TIM2)相比TIM_GetCapture1(TIM2)几乎为0,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配置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中断处理跟库中的例子是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TIM_ICPolarity_BothEdge,配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进入中断,这个我测试了也不可以,要么配置为上升沿,要么配置为下降沿,否则会出错,将通道配置为不清零不是从模式,然后后一个的值减前一个的值结果是一个周期的值,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既然频率对了, 想必测量是正确的, 就是计算的问题了。

网友B: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CCR3_Val = 1;//819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150        ;                          /* 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关键点:::::::::::::::::::::::::::::::::::::::::::::::::::::::::::::::
u16 CCR3_Val = 1; //分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分母
这个占空比是1:1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测量不是产生。。

楼主:
既然频率对了, 想必测量是正确的, 就是计算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计算用的是例子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搞不懂为什么ccr2寄存器读的频率正确ccr1读的占空比就不对

楼主:
airwill他们在上海聚会了难怪没人呢。。:'(

网友C:
怎么知道不对?也许结果正确但你理解错误。

楼主:
回覆樓上,因為結果是0正確結果應該是五十才對,今天下載了f2最新的褲,串口發送到電腦也有問題了,我無語了都越搞越深...

楼主:
串口發送問題是沒有改時钟,現在好了...不過占空比還是為0

楼主: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库函数定义的时钟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2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选择通道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1;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滤波设置,经历几个周期跳变认定波形稳定0x0~0xF
//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2,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
贴下程序路过的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获取捕获数值
            if (IC2Value != 0)
     {
              DutyCycle = (TIM_GetCapture1(TIM2) * 100) / IC2Value;         //读取IC1捕获寄存器的值,并计算占空比
              Frequency = 60000000 / IC2Value;                                          //计算PWM频率。
                  table[k]=Frequency;
                  table1[k]=DutyCycle;
                  k++;
                  if(k==99){k=0;Flag=1;Value=0;}
     }
     else
     {
              DutyCycle = 0;
              Frequency = 0;
     }
}

有问题的也就这两个地方了,下了五月份的库跟里面的PwmInput对比了下,真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纠结几天了。。。

楼主:
好吧,我解决了,是我板子的问题也不知道是ST芯片的问题,反正是TIM2的CH1脚是显示这样的TIM_CH1_ETR,我刚换到TIM3用PWM模式搞定了。。。

网友D:
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E(2012-08-09):
你好 我的程序总测不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苦恼呀  能看看你的程序吗?QQ:971408198   希望能给我发一份  谢谢!

网友F(2013-04-14):
我刚测的占空比也不正确,1K的正确,可是2Hz的就不正确了,为0,我用的是PWM输入捕获,

网友G:
要考虑好分频。否则会溢出

网友H:
呵呵  学习了   呵呵   很不错哦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有机会需要好好玩玩    呵呵

网友I(2013-08-10):
楼主在吗?能不能把你代码给我发上一份,我也出问题了

网友J:
占空比不对   只能通过不断的调节来实现   一步一步的调节   目前   只有这种方法

网友K(2014-11-06):
楼主,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TIM2,pwm输入捕获,能测得频率,就是占空比一直是0,求解救。

网友L(2015-04-19):
不知楼主的频率获取是如何配置的,最近我也在用输入捕获模式,参考官方库的例程,获取的频率值是一直在变化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