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控制输出偏差问题

楼主(2012-05-21):
做了个OP07的电压跟随器 当输入0的时候输出0.1mv。 输入0.3v时输出偏差0.1mv,精度很好。
  但是输入1.3v 输出偏差就上升到十几mv了,而且输入越大输出偏差也越大。
OP07采用±5v供电,请问如何控制输出偏差?

网友A:
不知道对op07调零是否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而且你确定你输入的1.3v 是真实的1.3v吗? 也许0.3是真的0.3,1.3不是真的1.3吧

楼主:
调零跟这个没关系,我试过了。
我输入是用1M的电位器 分压输入的,会不会输入电阻太大了。我用小的电位器看看

楼主:
果然是这原因,换了一个低阻值的电位器就行了,输出精度达到1mv

网友B:
是Ib的问题

楼主:
之前好像在坛里看见有人说 可以用积分器做一个路程表,只是说了一下原理s=∫vdt 我想正好用现在学的运放做一个积分电路。
  不知道测速度v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C(2013-04-22):
楼主你好,你说的相差1Mv是指要跟随的电压与运放输出电压相差1mv吗?你是不是将要跟随的电压点连接一个电位器后,再连接运放的同相端,然后反相端与输出管脚6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