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疑惑求解!

楼主(2012-05-21):
上面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推挽电路的一部分截图。

1.我现在特别疑惑的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在Q1、Q2基极零输入的时候,为什么Q1、Q2发射极静态电位是7.31V。
按理说基极零输入,两个晶体管都截止,没有电流,电压该为零才对。
2.还有我想知道推挽输出电路是怎样改善了普通射极跟随电路在取出大电流(负载小)时导致底部切削失真的。除了这一个作用外,推挽输出电路还有什么优点?

求讨论,求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第二个问题灵机一动已经想明白了。只求第一问~~

网友A:
CE间也是有体电阻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极管是有漏电流的。截止状态Q1,Q2等效两个大的电阻。MULTISIUM模型决定了中间电位的高低,大致一半,7V左右。

楼主:
我知道三极管是有漏电流的。

但是假如我将Q1和Q2的基极同时接地,则Q1、Q2的发射极电压仅为200mv左右。所以我怀疑楼上的说法,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漏电流引起的。
我想知道在Q1、Q2基极电压为7.5V时,Q1和Q2的详细工作情况,如其Vbe各为多少?电流是怎样流动的
现作如下猜想,不知对否?

刚上电时,Q1和Q2基极电压皆为7.5V,其发射极电压为0V,所以Q1导通,电流从电源流经Q1集电极到Q1发射极,但是由于Q2此时截止,所以电流不能流到地形成回路,电荷在发射极处累积,类似一个电容充电过程。期间Q1和Q2发射极电位逐渐升高,等到其电位上升到6.9V时,Q1的Vbe刚好为0.6V,之后Vbe电压逐渐减小Q1截止,发射极电位再稍许提升达到7.0—7.3左右。

以上分析不知对否?求解答~~

网友C:
在电路分析中,切忌将“理论电流为零时”的电压视为零!
通常应为“不确定”,本案可做7V左右.

网友D:
"......按理说基极零输入,两个晶体管都截止,没有电流,电压该为零才对。"
假设Q1、Q2的c、e电阻非常大,比如1000M欧,甚至更大,只要Q1、Q2的c、e电阻相同,其Q1、Q2发射极e的电位还是VDD电位的一半15/2 = 7.5V. 何来电压该为零之说?进一步把Q1、Q2更换成两个容量相当的电容,比如100pF,此时Q1、Q2发射极e的电位还是VDD电位的一半15/2 = 7.5V。
楼主再看看电压的基本概念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尊敬的7楼,
首先,现在测量的结果可不是您预测的7.5V,而是小于7.5V,约为7.3V(我试过超过十种以上的PNP三极管)。
其次,我更正一下,原帖中我的意思是基极在无交流信号只保留直流偏置时Q1、Q2均截止,交流无电流(微乎其微)。如我在5楼的回帖,当电路去掉基极直流偏置双双接地时,发射极电压仅仅数百毫伏,这也就推翻了您帖子中关于大电阻只要相等电压必为7.5V的论断。所以以我之愚见,射极电压的形成根本不是您所认为的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所引起的。详细请看我在5楼的推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怕失败,不怕被人嘲笑。拒绝“差不多”“不确定”

网友E:
先不管准确的电压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由于PN结的嵌位,是在7.5V正负0.6V以内。
至于具体多少,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实际电路,要么EB结有偏置,要么负载端接了负载,电压会确定的。

就好比GPIO设置为输入,电压到底多少呢?

网友D:
1.  5楼电路Q1截止,但Q2不截止,恰恰相反Q2导通。仅数百毫伏正常呀。这无法推翻了我帖子中关于大电阻只要相等电压必为7.5V的论断。

2. 其实我的意思是:
一般而论。设Q1的c、e阻抗为z1,Q2的c、e阻抗为z2, Q1、Q2发射极电压为Ve,根据电路分压定理,有:
Ve = VDD * z2 / (z1 + z2) = VDD / (1 + z1/z2); 当z1 -> ∞, z2 -> ∞时,已经假设 z1, z2 要么是电阻,要么是容抗,阻抗属性相同,因此,z1/z2 -> '有限常数‘。故:0 < Ve < VDD总是成立. 如果z1/z2 -> 1, Ve = VDD / 2 = 7.5V 不过是其特例。

网友D:
两个变量都趋近于无穷大时 ∞,  两个无穷大的比 ∞/ ∞ 不一定是无穷大 ∞。

网友F:
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C:
差点被误导

网友G:
还好是仿真,实际这2个管子早就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五楼你好,
虽然双极型晶体管是由两个PN结构成,从理论上讲,基极发射极之间可类比于二极管,但是你要知道晶体三极管不是二极管,三极管基区很薄且掺杂浓度低,发射区掺杂浓度高,其工作情况比二极管复杂得多。
如果真如阁下图中所示,那愚蠢的人类还发明三极管干什么,直接用两个二极管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16楼你好,
我很愿意请教你讲给我听两只管子飞掉的详细过程。比如,刚上电,两只管子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
但是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该图是我按照铃木雅臣所著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P54 图3.7推挽射极跟随器电路而画的,同时仿真效果也完全与书中照片3.9的波形类似。如果和书中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三极管型号了,因为我的元件库里找不到书中作者所用的晶体管,就选了同类型的替代。

楼主:
这里我罗嗦一点题外话。首先我这人比较顽固,爱钻牛角尖。我觉着做学问还是顽固一点比较好。我看到好几个人回帖。我欢迎各种观点,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让人信服。我可以和你持不同的观点,但我一样欣赏并尊重你。但是如果你怀着娱乐的心态一味的调戏本贴,我则贱之。不管你什么观点,请道出个子丑寅卯来。

楼主:
现在来看,有人认为在直流偏置状态下Q1、Q2发射极电位7.3V左右是由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流过Q1、Q2分压引起。我想知道如果事实真如此,那从刚上电开始Q1、Q2各自工作在什么状态,期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期待有人解惑。

网友C:
17楼及各位,稳定静态下中点电压的分析,不可以用15楼图等效吗?
还需要考虑“发射区掺杂浓度”吗?

网友H:
用最笨的方法推一遍:
首先R1R2分压为7.5V,故Q1Q2基极均为7.5V;
1. 当Vout低于7.5-Vbe时,Q1导通,故Vout > 7.5-Vbe;
2. 当Vout高于于7.5+Vbe时,Q2导通,故Vout < 7.5+Vbe;
1+2 => Vout = [7.5-Vbe, 7.5+Vbe];

3. 由于be间电压小于Vbe时,也有微导通(即饱和区),故当Q1Q2完全一致时,Vout  = 7.5V;
4. 又管子参数有差异(如HFE值不同),故最终根据管子的放大能力,Vout平衡在[7.5-Vbe, 7.5+Vbe]中的某一点

网友H:
在音频功放里,LZ位的图属于B类功放,存在交越失真。 加俩二极管补偿后,属于AB类功放。

楼主:
回复 网友H:
22楼你好,
对于你的最笨的反推的办法我基本上表示赞同。
你的观点至少推翻了Vout是由Q1、Q2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形成的的观点,但是你没有详细的分析过程,你的真实想法我不得而知。
另外,关于你的帖子中称be间电压小于Vbe时,晶体管处于饱和状态。我反对,明明是截止状态。请查课本验证。
还有,你的帖子中称Vout小于7.5V是由于晶体管型号差异引起的,我也表示反对。因为我试过超过十种以上的晶体管,无一例外,Vout皆徘徊在7.3V左右,这难道也太凑巧了吧?

下面我详细分析该电路原理:
首先电路图如下:

如上图示,
1,电路在没上电时,所有节点电压皆为零。
2,电路刚上电后,Q1、Q2基极分得电压7.5V,而此时Vout电压还为零。对于Q1而言,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Q2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此时,Q1导通,Q2截止。此时电路图可等效为下图:

如上图所示,Q2截止,可等效为开路(微弱的漏电流可忽略)。此时,由于Q1导通,电荷从Q1集电极流到Q1发射极,由于Q2截止不能形成回路,电荷在此处逐渐累积,此处电位逐渐升高,当此处电位升高至7.5-Vbe时,Q1开始转向截止,从集电极来的电荷也逐渐减少,但是减少不等于为零,又由于此处不是通路,电荷在不停累积,所以此处电位会略高于7.5-Vbe(至于此处电位是否会高于7.5.并且大于7.5+Vbe,然后Q2导通,此处电位下降。如此反复,在Q1、Q2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Q1截止状态下,漏电流很小。),而不是等于(如果发射极是通路的话,此处电位必然被箝位在7.5-Vbe)。在这一整个过程中,由于Q2发射极一直反偏,所以其一直截止。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Vout为7.3V的原因。

网友I:
大家好,虽然我对这题目不是很了解,也不会懂的分析!也存在一个疑问,楼主说输出总是在7.3V,不知道现实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搭过电路?仿真不应该就是真的吧?

网友J:
1,电阻的误差
2,一个PNP,另一个NPN是不可能完全对称的,工艺上有差别。
包括掺杂浓度,体电阻,结电容。。。
3,温度,
4,基射极并不一定是要0.6V才有电流的,0.1V它也有,只是很小

网友D:
续LS:
5. 还有测量电表内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K:
老大们,Q2不构成Q1恒流源负载,放大毛吖?
负端电压悬空,等效二极管起了作用?
到底属于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网友L:
表面很简单,没啥好算的
细一想,结合晶体管的特征就觉得蹊跷了

网友A:
5# big_crab 你这图不对   0输入不是输入接地

网友C:
27 楼xmar真是高手,或是勤于思考的未来高手

网友H:
基础不好,弄错饱和截止,谢谢22L指正,不然误导大家了。 ------------------------------------
B类功放,存在交越失真(交越失真区的驱动放大能力几乎为零),如27L那样,一个电表内阻即可影响Vout。换个小点的上拉/下拉电阻(如喇叭),影响会更大些。

因为当信号Vin=[-0.7V, +0.7V]时,Vout基本不随Vin变化而变化(补充:带负载时),所以这电路不适合放大小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各位帖子中关于仿真软件的仿真结果,我现在表示严重怀疑,但我**我的分析。25楼说得对,我该实际焊接测试下。
最后我想说,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面对任何问题,我可以和任何人持不同观点,互相切磋,使问题明了,共同进步,探寻科学的奥秘,但是坚决反对坛子里某些人言辞轻蔑,断章取义,附和他人观点,又不能自圆其说,乃实实不足敬之!

网友C:
34楼,警告!你的错误将从“实际焊接测试”开始

网友M(2013-09-29):
我也对“直流偏置状态下Q1、Q2发射极电位7.3V左右是由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流过Q1、Q2分压引起”这句话持怀疑态度,一个简单的验证办法是把那两个分压电阻比改变让基极电压不是7.5,你再仿真看看射极电压是不是如他们说的7.5V。我通过multism看了,射极电压总是比基极电压小那么0.4V左右,不知怎么解释。

网友N:
下位的三极管是漏电流导致的,上面有正偏,也有漏电流,接上负载会下降的

网友N:
IC=IS.EXP(VBE/26mv-1)就清楚了,Q1正偏,Q2负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