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开关电源原理和OP振荡所联想

楼主(2012-05-21):
OP振荡时,表示其在振荡的频段相位余量小于45度。OP振荡仅仅意味着其振荡频段没有建立理想的负反馈,不意味着其低频段亦没有正常工作,因此用万用表测试输出时,发现其直流分量依然达到预期(尽管op振荡了),或者接近预期。这貌似也是符合叠加定律---高频振荡,低频依然正常工作,互不干扰。
  如附件的开关原理简图。
  图中的放大IC(OP或者比较器)。在1点为振荡的,在二点由于LC的滤波作用为一直流电压。也就是说无论OP还是COMP,此电路最终的输出(2点)均为直流,也就是说直流电压在这个电路中无论放大IC为OP还是COMP都建立了负反馈,至于其他频道均在振荡,但经过LC滤波,最终高于直流的部分平均值均为零。开关电源的最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21IC高手大侠如云,上班看到一电路再结合以前看的东西,拿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请猛烈拍砖!!!!
十分感谢!

网友A:
“振荡仅仅意味着其振荡频段没有建立理想的负反馈,不意味着其低频段亦没有正常工作”

不同意。
直流不行,则交流可能不行;交流不行,则直流可能不行,严重点直流工作点都建立不起来。

楼主:
2# xukun977 d

   我应该说一般情况下。。。。
    呵呵,上班做的一个假象,多谢指教。
   比较纳闷开关电源原理,试图用线性相位和环路反馈来建立概念理解。

网友B:
to LZ:

运放振荡后,突显其非线性,故此状态下的“低频”特性基本不可信。

网友B:
开关电源通常有一个完善的“低频”反馈通路,而振荡状态下的运放电路则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比如OP接成跟随器形式,输入2V信号,若此时发生小幅度高频振荡,用万用表测试其输出端,发现值依然为2V(可能会有些小误差),因此我觉得低频反馈依然建立了,振荡在高频段,和低频段互不干扰。

网友B:
to 6L:

在某个“中点”(或附近范围)也许如此,但若偏离此范围则就会有问题。特别是振荡幅度很大(呈严重非线性),那基本就完全“失效”且最终可能损坏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比如OP接成跟随器形式,输入2V信号,若此时发生小幅度高频振荡,用万用表测试其输出端,发现值依然为2V(可能会有些小误差),因此我觉得低频反馈依然建立了,振荡在高频段,和低频段互不干扰。 ...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