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式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2012-05-21):
如图为电容降压式电源,有2点不是很明白:
1、470欧/3W的电阻是什么作用,是稳压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吗,有必要用到3W吗?
2、1N4742A稳压二极管为什么要放在4007的前面?应该放在4007后面做稳压吧?
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菜鸟回答:是限流保护电阻

网友B:
电阻多少w是根据你的负载电流算过来的,我也不太多懂。上个星期我自己做了个220变12V的一个一个元件试。好几次都炸出火花了。自己慢慢试咯

网友C:
4#
电阻多少w是根据你的负载电流算过来的,我也不太多懂。上个星期我自己做了个220变12V的一个一个元件试。好几次都炸出火花了。自己慢慢试咯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能贴个电路上来吗,分享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