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多通道数据采集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问题一:毕设要做六通道数据采集的系统,采样率200Msps,因为第一次做,正在纠结于两种方案:1、用6:1模拟开关按照一定时序选通六路信号,后面用一片ADC采样,成本低但是感觉时序难调。2、直接用六片ADC,成本会比较高。问题二:被采样的信号是几十纳秒的窄脉冲,打算先线性展宽窄脉冲到微秒级别,然后进行采样,不知这个电路如何设计。

没太多经验,请大家多指导指导!

网友A:
采样率200Msps??太高了吧。你得要FPGA才能处量罗。如果还要6:1,不就算要求模拟开关要以1.2G的速度去切换?算了吧,大哥,你都要求采样率200Msps了,你这个应用本来就不差钱,那就接6个吧。

你用200Msps去采,采集密度已经到5ns了, 以经是你的信号的两倍以上了,可以直接采了,不需要展宽窄脉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脉宽40ns,200Msps只能采8个点,可能少一点吧,所以想展宽多采几个点。
模拟开关用2kHz切换,因为各通道上的脉冲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不是同步的。

网友A:
那就要看你采完以后的数据是用来干什么的了。不过,老实说,在这么的要求下,能采8个点算不错了,不少了。
采样定理要求只要求两倍,就算是买示波器,也都只要求为最高频率的5倍。示波器再高了?买不起了。AD采样频率再高?没了吧。
当年玩软件无线电时,用的也只是可怜的50M采样。注意了,如果采用带通采样,其实信号的频率可以远高于50M,只要信号带宽不要太宽就行。有兴趣,你可以百度一下带通采样定理。

如果信号是周期的、缓慢变化的,模拟开关你是可以用2KHz去切换的。只要注意一下你用的模拟开关的参数,能让信号无失真的通过就行。

网友B:
用6:1模拟开关的方案也可行, 应 ADC 在采样结束开始转换时, 就可以选通下一个通道了. 完全是有时间的, 不过切换速度200Mhz的模拟开关, 这个要求也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重复频率10kHz,占空比0.1%,脉宽100ns吧,采来的数据做互相关时延估计运算,点越多精度越高,打算采200个点。本地信号和回波信号同时采样。以前学过单稳态电路可以展宽脉冲,不知道能不能线性展宽?此外,我想选用两片AD08200或者一片AD10DV200,模拟开关TI的SN74LV4051A-Q1,参数也是一知半解,您帮忙看看可行吗?

网友A:
呵呵,你们对电路要求太高了。还想在100ns内采200个点,那采样周期就得是0.5ns罗,采样频率为2GHz!,这回估计FPGA都帮不了你,FPGA都上不了这么高频率,你得用做ASIC了。呵呵。
Atmel公司的2Gsps的10位ADC(TS83102G0B)

但如果你想做互相关时延估计运算,8个点又是少了点。
建议你还是寻求一下其它的解决方案吧,不要直接ADC了。

你是这方面的能手吗?如果不是,建议你找找你们公司内部的牛人问问。
我在高速ADC方面的经验不多,不敢去误导你了。呵呵。

就SN74LV4051A而言,它的 transition Input transition rise or fall rat(在第3页表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里,有写,当供电为5V时,上升和下降速度为20ns/V,能不能用你自己看着办罗,因为时间在你的应用中起关键因素。至于其它的参数应该还好吧,毕竞你切换得慢。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74lv4051a.pdf

可能于得不对,其它大侠如果知道什么可以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益匪浅啊 呵呵

网友C:
毕业设计,这样的题目,老师都当学生是高级工程师了呢。
你们的老师估计都不会做。

网友D:
对这种需求,只有仰止的份儿。

网友E:
如此高的采样率只能使用独立的高速AD,不要纠结于什么模拟开关了。

网友F:
赞成春阳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个通道用独立的AD也相对简单一些,FPGA的时序相对好调一些了。那么每个通道的信号经过调理之后直接输入该通道的AD,如果用模拟开关会有哪些影响?再请教一个问题,选择AD芯片的时候主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G:
不要用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切换过程中会引入噪音,这样就会影响你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