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模拟地和小面积模拟地的区别

楼主(2012-05-21):
如图,铺地一个是大面积铺的,一个是小面积铺的。
在不加电源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试AB两点,
大面积铺地上最大有50mV的跳动,
小面积铺地上最大有20mV的跳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避免?

楼主:
我的示波器最小档位是20mV的

网友A:
你不能单纯把地给出来,你应该把全电路给出来,铺地不在乎大小,在乎合理。要看你的铺地范围内的信号情况。

楼主:
可问题关键是我没上电啊,它怎么会有幅值跳动?

网友B:
“没上电,有幅值跳动”

就一块单独铜箔吗,没接任何电源,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测吗?
那是感应电了,面积越大,天线效果越强,看下频率是不是50Hz。

网友C:
to LZ:

干扰耦合所致....

地平面需要接地(浮地除外),悬空着自然对地(大地)会有杂波。地平面只要是能有效地“包含”其上面的信号走线即可,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D:
哎呀,基本的知识:
1、地是参考面概念,既然用了参考这个词,自然就应该与其它部分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才行。
2、不能用地面积大小来衡量接地效果,一般地平面大一些,等效阻抗也会小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加入你某个比较大的地平面存在某一个比较细的线,此时如同木桶理论,最矮的那个板才决定这个木桶的容量。

网友E:
地阻抗不一样

楼主:
十分抱歉,我没有说明白。

以A点当做参考点,
A点接示波器探头的地,B点接示波器探头的接触端。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和探头的接触端直接相连,大概4mV左右跳动,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另外问一下,如果有一个开关电源模块,
开关电源模块通过空间向外界辐射干扰,
而上图的两块板子恰好在电源模块的正上方,
那么小模拟地的板子是不是受到的干扰会小一些?

网友F:
十分抱歉,我没有说明白。

以A点当做参考点,
A点接示波器探头的地,B点接示波器探头的接触端。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示波器探头的地和探头的接触端直接相连,大概4mV左右跳动,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
引用 楼主:

空间存在电磁干扰,特别是来自电网的工频干扰耦合,面积大耦合自然也强,而短路探头还有杂波说明示波器或探头本身的屏蔽/接地也不够好。

网友G:
路过,学习………………赞成干扰所致

网友H:
典型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