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P应用问题

楼主(2012-05-21):
如图, 标准负反馈应用的运放
正负输入端之间接电阻R2的用途 稳定性 ??详细理由 为什么呢?
详细的?~

网友A:
应该提供偏置通路吧

网友B:
这需要您的帮助...等待一个肯定的答案

网友C:
提高运放的增益裕度,而提高运放稳定性。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的,水很深。
这个接**额外引入噪声,常用的方法是再串个电容。

网友D:
一个简单的自举电路,R2为运放的同相端提供了直流偏置,但电路的输入阻抗仍然很高,几乎不受R2影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改变了OP的反馈曲线,从而增加相位余量,增加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变了OP的反馈曲线,从而增加相位余量,增加稳定性。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一点么 ? 引入什么反馈? 或者说 推导过程? 谢谢

楼主:
提高运放的增益裕度,而提高运放稳定性。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的,水很深。
这个接**额外引入噪声,常用的方法是再串个电容。
引用 网友C:

因为水深所以要搅浑 哈哈 求解释

楼主:
突然想到个问题, 此时虚短还成立么?

网友G:
就算R2'大到无穷,他并到输入电阻Ri'后,最大也就是使输入电阻保持不变,怎么会使输入电阻增大呢???另外,不明白Ri'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H:
就一楼图而言,那个R2基本属于画蛇添足。“自举”是由于电容耦合中必须对地接一个电阻以提供直流偏置,而此电阻将降低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故采用自举电路来提高其输入阻抗。在此,根本就没有RC耦合,此R2基本是多此一举。

网友I:
俺以前发过帖子说明过R2作用,不过不具有普遍性,针对某一种电路架构来说的,见《给大家出个题:运放XXXX的分析》

楼主:
俺以前发过帖子说明过R2作用,不过不具有普遍性,针对某一种电路架构来说的,见《给大家出个题:运放XXXX的分析》
引用 网友I:

我真看不出为何对稳定性有好处 ,关键是这是在+ - 端接1个几百欧姆的小电阻R2

楼主:
就一楼图而言,那个R2基本属于画蛇添足。“自举”是由于电容耦合中必须对地接一个电阻以提供直流偏置,而此电阻将降低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故采用自举电路来提高其输入阻抗。在此,根本就没有RC耦合,此R2基本是多此一 ...
引用 网友H:

HWM老师,除去R2 不就是普通的电压串联负反馈么 请问自举是什么意思?

网友H:
to 15L:

“自举”就是通过适当的引入正反馈(如运放输出通过某种途径反馈至正输入端),以此反馈信号同步地抬高或拉低输入,这样一来输入电流将会降低,即提高了输入阻抗。

在此,由于运放输入阻抗原本就很大,没有R2同样是高输入阻抗。

网友:
to 15L:

“自举”就是通过适当的引入正反馈(如运放输出通过某种途径反馈至正输入端),以此反馈信号同步地抬高或拉低输入,这样一来输入电流将会降低,即提高了输入阻抗。

在此,由于运放输入阻抗原本就很大,没 ...
引用 网友H:

就像11楼说的,本来电压串联负反馈的输入阻抗就很大,有必要这样么? 不会打乱虚短特性?

网友H:
针对“非完全补偿”(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且工作在其稳定临界增益以下的情况,此电阻(R2)确实有额外补偿作用。另外,对于运放输入端分布电容引入的不稳定反馈回路极点(极点上的环路增益大于1),这个电阻也有相应的补偿作用。

1)分析“非完全补偿”运放(以正相比例放大器为例):

运放输入端并入电阻(用Rc表示)后,反馈系数变为

    F = R1||Rc / (Rf + R1||Rc)

其中 Rf 为反馈电阻,R1 为接地电阻

闭环增益为

    Af = [(R1 + Rf) / R1] A F / (1 + A F)

显然,由于并入Rc,反馈系数大幅降低,即环路增益 A F 整体下降,致使其主极点以上的高频极点沉没在单位增益线以下。

2)分析输入分布电容(Ci)引入的反馈极点:

考虑运放的输入端分布电容,其反馈系数为(未并入Rc)

  F = R1||Zc / (Rf + R1||Zc)
    = [R1 / (R1 + Rf)] / (1 + S R1||Rf Ci)

其引入的极点为 1 / (R1||Rf Ci)。若并入 Rc,则反馈系数为

  F = [R1||Rc / (R1||Rc + Rf)] / (1 + S R1||Rc||Rf Ci)

不仅将引入的反馈回路极点提高至 1 / (R1||Rc||Rf Ci),整个反馈系数也得以降低。综合将使环路增益 A F 在单位增益线以上仅存其主极点。

综上分析,对于完全补偿(单位增益稳定)且由输入端分布电容引入的极点高于单位环路增益频点的情况,此补偿电组完全可以不用。

最后给出其闭环增益的另一个形式

  Af = [Rc / (Rc + R1||Rf)] A / (1 + A F)

其中 Rc / (Rc + R1||Rf) 为输入比例系数。显见,这就是通常的闭环增益表达式—— k A / (1 + A F)。

网友I:
参考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有道理,不过也是针对高速宽带OP情形成立的,主要用来降低环路增益。
在搂住这个具体电路中成立可能性不大,V-I变换器一般不会选择宽带超过1M的云芳,如OP27

网友C:
这个解释有道理,不过也是针对高速宽带OP情形成立的,主要用来降低环路增益。
在搂住这个具体电路中成立可能性不大,V-I变换器一般不会选择宽带超过1M的云芳,如OP27 ...
引用 网友I:

楼猪这个是电压反馈 咋说是V/I变换呢

楼主:
针对“非完全补偿”(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且工作在其稳定临界增益以下的情况,此电阻(R2)确实有额外补偿作用。另外,对于运放输入端分布电容引入的不稳定反馈回路极点(极点上的环路增益大于1),这个电阻也有 ...
引用 网友H:

通常闭环增益Af表达式应该是 Af= A / (1 + A F)吧 ,  所以当A>>1时,有Af~=1/F,
那么HWM老师推导 1)时,则有  Af= [A F(1+Rf/R1)]/ (1 + A F),即相比较,
闭环增益表达式分子多了项 F(1+Rf/R1),那么这代表什么呢??如何理解他呢

网友H:
通常闭环增益Af表达式应该是 Af= A / (1 + A F)吧 ,  所以当A>>1时,有Af~=1/F,
那么HWM老师推导 1)时,则有  Af= [A F(1+Rf/R1)]/ (1 + A F),即相比较,
闭环增益表达式分子多了项 F(1+Rf/R1),那么这代表什么 ...
引用 网友F:

Af= A / (1 + A F)的拓扑和1楼图拓扑不同

楼主:
针对“非完全补偿”(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且工作在其稳定临界增益以下的情况,此电阻(R2)确实有额外补偿作用。另外,对于运放输入端分布电容引入的不稳定反馈回路极点(极点上的环路增益大于1),这个电阻也有 ...
引用 网友H:

F = [R1||Rc / (R1||Rc + Rf)] / (1 + S R1||Rc||Rf Ci)

人为给环路增益T(S)=A(S)F(S)多引入1个极点,那不意味着相位裕度更小了么?应该是让F(S)多1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才是啊?

网友I:
你图中运放型号什么的一切数据都不标,你让人怎么判断?大伙只能瞎猜了。
如果是你顶楼所说的情形,运放不是无条件稳定的,那么久容易解释了

楼主:
你图中运放型号什么的一切数据都不标,你让人怎么判断?大伙只能瞎猜了。
如果是你顶楼所说的情形,运放不是无条件稳定的,那么久容易解释了
引用 网友I:

呃。。不好意思,我只是想问问针对这 非单位增益稳定的OP应用时的原理,
麻烦您看看24楼的问题~ 谢谢

网友I:
意思是让极点向高频处再移动。
一般这个极点根本无需考虑,因为电容是数pF量级,输入及采样电压是数K欧姆量级。

所以这个补偿就是普通的降低增益补偿,如果说对噪声失调等量有影响,那也应属于副作用,是无心的。

网友J:
类似自举提高输入阻抗